[CIU32L071系列] CIU32L071 的低功耗唤醒源有哪些?

楼主(2025-09-19):
除了 RTC/外部中断外,是否支持 USART/I²C 唤醒?

网友A:
常用的IO唤醒肯定是有的

网友B:
外部中断 (External Interrupts)
通过配置特定的 GPIO 引脚为外部中断引脚,当这些引脚上出现电平变化(上升沿、下降沿或双边沿)时,可以触发 MCU 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外部中断通常是低功耗应用中最常用的唤醒源之一,因为它允许外部事件立即唤醒 MCU。
实时时钟 (RTC)
RTC 模块可以在 MCU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继续运行,并在预设的时间到达时唤醒 MCU。
RTC 唤醒常用于需要定时执行任务的应用,例如定时数据采集、定时通信等。

网友C(2025-10-24):
是的,CIU32L071 还支持 USART 和 I²C 作为低功耗唤醒源。

网友D(2026-02-15):
CIU32L071 的低功耗唤醒源按模式分为三类:Sleep、Stop、VBAT,不同模式支持的唤醒源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CIU32L071 还支持 USART 和 I²C 作为低功耗唤醒源。

一般通用M0芯片应该都是支持的吧,基操了

网友F:
CIU32L071 的低功耗唤醒源覆盖三类:①RTC 闹钟 / 周期定时器(VBAT 模式亦支持);②任意 GPIO 外部中断(EXTI,同引脚号共享通道);③低功耗外设(LPUART、I2C)。此外,BOR/PVD 电源监测也可触发唤醒,适配表计、便携等超低功耗场景。

网友G(2026-04-02):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支持的吧不过一般都是IO口唤醒。

IO唤醒就够了,能满足大多数要求了

网友I:
是的,CIU32L071 支持 USART 和 I²C 作为低功耗唤醒源。

网友J:
定时唤醒:RTC 闹钟 / 周期唤醒(最常用)
外部事件:GPIO EXTI、WKUP 引脚、COMP 比较器
串口唤醒:LPUART(Stop 模式下低功耗监听)
I2C 唤醒:I2C 地址匹配(从机低功耗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