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71系列] 其 I²C/SPI 接口是否支持从机模式,并且能否在低功耗状态下保持监听?

楼主(2025-09-19):
用于多 MCU 协同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在多MCU协同工作时,需要考虑通信协议的兼容性、时钟同步问题以及电源管理策略

网友B:
在多MCU协同工作时,需要确保时钟同步和数据一致性

网友B:
在多MCU协同工作时,要注意接口的兼容性

网友C(2025-11-10):
该系列 “CIU32L071 系列” 通信接口为 “1 个 I²C,主从模式,1 Mbps Fm+;2 个 SPI,主模式最高速率为 20 Mbps,从模式最高速率为 16 M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