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PWM转0-10V的小体积方案吗?方案面积越小越好

楼主(2025-09-19):
最近发现客益微的PWM转0-10V芯片GP8001,他们的方案看起来非常不错,也很简单,由于板面面积有限,需要更小体积的。

xch
奸商,自问自答

网友A:
频率不高的情况下是不是直接用一个MOS管就可以

网友B:
SOT23-6封装还嫌大?

网友C:
用运放做咯

网友C:
这个方案是常见的方案,体积比较大,器件多,GP8001我想看看有没有QFN封装的,更小一点的

网友D: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E:
提成多少钱,要是高的话,我也是可以帮忙打打叫广告的

网友F:
还别说,前几年在东莞时,这个以前叫客益电子的,还给过我两个PWM转电压转电流的DEMO板呢,我一直以为厂家都倒闭不在了。还有I2C转电压转电流的,直接可以单片机数据控制输出。

公司还在的

网友G:
如果没有电流、功率要求,就一个RC滤波的事。

网友H:

精确点就加个二阶低通,非常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不高的情况下是不是直接用一个MOS管就可以

MOS不行,需要线性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没有电流、功率要求,就一个RC滤波的事。

RC后还需要运放放大和驱动,体积比GP8001还要大

网友I:

可以检测占空比后重新生成电压输出放大,响应时间要求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