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在keil中,这个语句有时报错,有时...

楼主(2025-09-19):
, ,

在keil中,这个语句有时报错,但多数时候又正常
for(dd=0;dd<100;dd++);

以下这个语句是肯定不报错
for(dd=0;dd<100;dd++) {;}

以下这个语句也是同样情况
while(dd <= 100);

同样的编译器,同样的优化级别。

网友A:
既然是错误那就贴出来,藏着等着错误下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错误那就贴出来,藏着等着错误下蛋吗?

这样的

1.1 标准语法格式
C 语言中,for 循环的标准写法是:
for( 初始化表达式; 条件表达式; 步长表达式 )
      {

         循环体(每次循环执行的代码);
      }

少了2个大括号
                              tyw

网友A:
根本就没有语法错误,让你贴错误,你就是要捂着错误下蛋,没救了。

楼主:
是的,在循环等待中,很多都不加括号

网友B:
有符号字符型超过范围??? 小于128试试

这个是无符号数,标记在分号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符号字符型超过范围??? 小于128试试

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