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管输入电容为何还需要外加电容

楼主(2025-09-19):
如图为科锐6.6KW的OBC原理图上截下来的图,按常理开关不是需要动作越快越好吗,为何还额外添加电容来减缓开断呢?

网友A:
这个小电容应该是抑制clamp_1过来的噪声。
其实开关速度不是越快越好,是满足需要就行。开关速度越快,高频辐射越严重。

谢谢,有人说是和米勒现象有关,不知有没有道理?

网友A:
有道理:理论上驱动电路在G级和S级之间加足够大的电容可以消除米勒效应。但此时开关时间会变长。

谢谢,如果关断时间被拉长会不会有炸管的危险?

网友A:
这要考虑热损耗,然后计算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