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IDE 中的代码生成钩子

楼主(2025-09-20):
在使用 STM32CubeIDE 进行代码生成和构建固件的工作流程中,在代码生成后需要执行很多手动步骤。

是否有地方可以挂接脚本,使其在代码生成完成后直接运行?类似于 Eclipse CDT 项目中可配置的"构建步骤"?

网友A:
狗子是设么,脚本吗

网友B:
STM32CubeIDE 基于 Eclipse CDT,因此可以直接利用 Build Configurations 的 Post-build Steps 功能,在代码编译完成后自动运行脚本。

网友C:
用STM32CubeIDE 的 .cproject 文件。

网友D:
如果项目使用Makefile,可以直接在Makefile中添加自定义目标,并在Post-build步骤中调用它。

网友E:
可以通过External Tools手动运行脚本

网友F:
用Eclipse Post-build Steps

网友G:
太复杂了,不知道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