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503C-START 开发板的 I2C 接口对接 OLED 显示屏“ACK 应答丢失” 问题

楼主(2025-09-20):
用 GD32F503C-START 开发板的 I2C 接口对接 OLED 显示屏时,出现 “ACK 应答丢失” 问题,排查了接线和从机地址均无误,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有具体的寄存器配置或代码排查思路吗?

网友A:
GD32 的 I2C 引脚需要正确配置为 复用功能

网友B:
看看I2C的SCL和SDA 引脚是否已配置为复用开漏输出模式。

网友C:
检查引脚复用设置时候有误。

网友D:
I2C时钟配置不对?

网友E:
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捕捉 I2C 信号,检查:
SCL 时钟周期 是否符合预期。
SDA 数据线 是否在 SCL 高电平期间保持稳定。
ACK 信号 是否在第九个时钟周期出现低电平。

网友F:
I2C地址通常为7位或10位,OLED 模块一般使用 7 位地址。

网友G:
OLED模块可能未上电或处于休眠模式。

网友H:
检查 OLED 的 RESET 引脚 是否已正确初始化。

网友I:
检查I2C总线是否被其他设备拉低。

网友J:
I2C主机的ACK使能位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K:
I2C外设时钟是否已启用?

网友A:
如果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I2C外设可能被关闭。

网友L:
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 捕捉 I2C 信号,定位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