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能识别设备但提示 “擦除扇区失败”

楼主(2025-09-20):
首次使用 GD32 All-In-One Programmer 给 GD32VW553-IOT 开发板烧录程序,电脑能识别设备但提示 “擦除扇区失败”,驱动已安装最新版,BOOT 引脚也按手册配置了,和芯片的读保护设置有关吗?

网友A:
芯片可能启用了读保护?

网友B:
解除读保护

网友C:
用命令解除读保护

网友D:
BOOT0 引脚 是否在烧录时拉高?

网友E:
BOOT1引脚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F:
芯片未正确进入Cortex-M Debug Mode,烧录工具可能无法访问 Flash。

网友G:
复位芯片。。

网友H:
检查调试接口连接是否正常,无短路或虚焊。

网友I:
如果芯片的 Flash 被意外锁定或损坏,可能导致擦除失败。

网友J:
执行 Flash全片擦除

网友K:
GD32 All-In-One Programmer 的版本可能与芯片不兼容。

网友K:
芯片固件可能已损坏。

网友K:
从 GD32 官方下载最新版 All-In-One Progra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