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眠模式,实测待机电流有 5mA 左右

楼主(2025-09-20):
GD32F407VET6 开发板做电池供电项目,已关闭闲置的 UART、SPI 外设并配置了休眠模式,实测待机电流有 5mA 左右,远高于预期。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更低?

网友A:
检查外设时钟是否完全关闭

网友B:
关闭不必要的外设时钟。

网友C:
进入低功耗模式,Standby 模式 是最低功耗模式,电流可低至 1-2μA。

网友D:
优化时钟配置,降低系统时钟频率,关闭不需要的时钟源。

网友E:
未使用的GPIO应配置为 模拟模式或 浮空输入模式,以避免漏电流。

网友F:
断开调试接口,可以通过熔丝位或软件配置禁用调试接口。

网友G:
所有外部模块在待机模式下完全断电。

网友H:
代码优化,关闭全局中断,避免意外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