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 “undefined reference to `GD32F10X_HD'”

楼主(2025-09-20):
在 Keil MDK 中导入 GD32F103C8T6 的标准库工程后,编译提示 “undefined reference to `GD32F10X_HD'”,选型和头文件包含路径均正确,这种问题是库文件版本不匹配还是工程配置遗漏了什么?

网友A:
启动文件

网友B:
预处理器定义或库文件版本不匹配 ?

网友C:
在 Keil MDK 中添加宏定义

网友D:
可能是库文件版本不匹配。

网友E:
检查下载的库文档或 readme 文件,确认 GD32F10X_HD 是否适用于当前库版本。

网友F:
更新或降级库版本

网友G:
可能头文件包含路径问题

网友H:
工程配置遗漏,如果工程是从其他 IDE(如 IAR 或 STM32CubeIDE)导入的,可能缺少 Keil 特定的配置。

网友I:
代码生成工具版本不兼容?

网友J:
工程文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