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无法执行MI命令:target remote localhost:3333。

楼主(2025-09-20):
用STM32CubeIDE 和bluepill STM32F103C8T6开发板,但在调试时遇到错误:

最终启动序列错误:

无法执行MI命令:target remote localhost:3333

调试器后端返回的错误信息:

localhost:3333: 系统尝试将驱动器连接到已连接驱动器上的目录。

无法执行MI命令:target remote localhost:3333

调试器后端返回的错误信息:

localhost:3333: 系统尝试将驱动器连接到已连接驱动器上的目录。

localhost:3333: 系统尝试将驱动器连接到已连接驱动器上的目录。

有人能指导一下如何配置调试吗?

网友A:
CubeIDE 默认是通过 OpenOCD 在 3333 端口连 GDB,你先确认 OpenOCD 启动没。

网友B:
看起来像是 GDB 没连上 OpenOCD,能不能贴下你 Debug Config 里的 GDB Client Command 设置?

网友C:
你是用 ST-LINK 还是 J-Link?不同仿真器需要在 CubeIDE 里切换调试接口。

网友D:
这种情况有时候是端口被占用了,可以先关掉 CubeIDE,再检查下系统里 3333 端口是不是被其他进程占用。

网友E:
Windows 下经常遇到 "系统尝试将驱动器连接到已连接驱动器上的目录",是不是工作路径里有中文或空格?

网友F:
建议你单独启动 OpenOCD 看看能不能跑通 target.cfg,再让 GDB attach。

网友G:
要是真没有现成视频,可以参考 AN系列的应用笔记,步骤跟视频差不多。

网友H:
调谐电路就是降低反射损耗,和射频前端设计挺像的。

网友I:
我记得 ST 社区有人分享过 demo,B站也许能搜到转载。

网友J:
要不要我帮你找下 ST 官方 Webinar 里有没有专门讲 NFC 天线调谐的那期?

网友K:
USB线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L:
ST-LINK固件版本可能过旧需要升级一下。

网友M:
目标板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N:
端口冲突了?

网友M:
可能防火墙还有杀毒软件拦截阻止了GDB Server的网络通信。

网友O:
IDE中调试器类型、接口模式或芯片型号配置可能不匹配。

网友P:
SWD接口可能被意外禁用了?

网友Q:
换一根质量好的USB线。

网友R:
检查开发板供电正常否。

网友S:
可能需要升级ST-LINK固件至最新版本。

网友T:
检查端口占用,关闭防火墙及杀毒软件

网友U:
复位开发板,重新烧录程序,烧录完成后,将BOOT0引脚接回低电平,恢复正常启动模式。

网友V:
关闭STM32CubeIDE,重新启动并尝试调试。

网友W:
清一下IDE缓存。

网友X:
OpenOCD没图形化,不爽了。

网友Y(2025-11-02):
如果没有现成视频,也能参考 AN系列的应用笔记,步骤跟视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