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是先进系统,还是先初始化时钟

楼主(2025-09-20):
前阵子我在整理代码时,一直觉得system_at32f435_437.c文件有点多余。我是认为system_at32f435_437.c里面仅有system_init()函数进行了时钟初始化,而我在main()函数中也会首先执行时钟初始化,并且是把系统时钟配置为PLL模式下运行到最高主频。所以system_at32f435_437.c也就没有啥太大的作用了。
我试验了一下,系统并无异常。但我看几乎所有的ARM MCU的启动过程均是在main()函数之前进行了配置。所以,问题来了!这么做的好处,或者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IMPORT  SystemInit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网友A:
我同意,如果main函数中已经包含了时钟初始化

网友B:
SystemInit 要配置FPU,还要配置中断向量表

void SystemInit (void)
{
#if defined (__FPU_USED) && (__FPU_USED == 1U)
  SCB->CPACR |= ((3U << 10U * 2U) |         /* set cp10 full access */
                 (3U << 11U * 2U)  );       /* set cp11 full access */
#endif

...
...

#ifdef VECT_TAB_SRAM
  SCB->VTOR = SRAM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sram. */
#else
  SCB->VTOR = FLASH_BASE | VECT_TAB_OFFSET;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endi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temInit 要配置FPU,还要配置中断向量表

我的代码也是包含这部分内容的,其实如果不使用SRAM的话,默认值就OK了。

网友C:
其实是不是先进系统再根据设置时钟进行运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代码也是包含这部分内容的,其实如果不使用SRAM的话,默认值就OK了。
...

什么意思?啥叫不设置默认值就OK了?

楼主(2025-10-29):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不是先进系统再根据设置时钟进行运行

对,把系统时钟的配置权限直接交给APP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