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在STM32CubeIDE中哪里设置C链接器选项

楼主(2025-09-21):
u_printf_float 编译时出现以下错误:

The float formatting support (-u_printf_float)is not enabled from linker flags

找不到C链接器的标志/选项/设置——只有MCU G++链接器的选项。
即使选择了该选项,错误仍然没有消除。不过程序可以编译并运行。

网友A:
默认不是就可以编译了吗,你修改了什么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没有一并安装GCC吗

网友B:
程序可以编译并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