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使用固件包 1.26.2 - 升级至固件 1.27.0 后无法 Ping 通

楼主(2025-09-21):
用的是 STM32F407VGTx 处理器,在运行固件 1.27.0 版本时遇到 LwIP Ping 功能异常的问题。

有人告知我,STM32F407VGTx 处理器的 1.27.0 固件存在大量漏洞,并建议我改用 1.26.2 版本固件。

但当我为该处理器创建新项目时,无法选择 1.26.2 固件。系统会自动选择并下载 1.27.0 版本。这是否意味着 STM32F407VGTx 处理器只能兼容 1.27.0 版本而无法使用 1.26.2?

问题:

能否有人在此上传一个基于 STM32F407VGTx 且搭载 1.26.0 固件的 STM32CubeIDE 项目?需要确保 Ping 功能可正常运作。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有人遇到过,1.27.0 的 LwIP 库里有几个 bug,导致 Ping 不稳定。

网友B:
STM32F4 系列完全能用 1.26.2,只是 CubeMX 默认强制拉最新版,你可以手动下旧固件。

网友C:
在 CubeIDE 的 Help → Manage 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s 里能找到历史版本。

网友D:
你要的 1.26.0 工程估计没人直接贴出来,但你可以装好包再新建项目。

网友E:
Ping 不通也可能是 MAC 层配置问题,1.27.0 的默认模板跟以前不一样。

网友F:
有人说过换回 1.26.2 就正常了,所以还是建议你回退。

网友G:
如果要验证,可以在 C:\Users\<username>\STM32Cube\Repository 里放旧版本固件。

网友H:
退版本后记得清理工程生成的中间文件,不然残留配置还会冲突。

网友I:
LwIP 部分自己编译最新版也能解决,Cube 的集成版本不是最新的。

网友J:
你要是方便的话,贴下你的 .ioc 文件,大家可以帮你直接改成 1.26.2 的配置

网友K:
手动安装1.26.2固件

网友L:
在LwIP的配置文件是否中启用了ICMP协议,Ping功能依赖于ICMP协议。

网友M:
检查硬件连接和配置。

网友N:
检查网络接口的配置参数是否正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