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7] GPIO Toggle率怎么上不去

楼主(2025-09-21):
, LED, ,
在看雅特力的公众号的时候,偶然看到雅特力的AT32F437支持Fast GPIO,即最高翻转率可以达到120MHz。但是我在开发板上实测怎么没有达到呢?
我先是自己写了LED灯的翻转代码,来大家观测一下!代码如下:
/**
* @brief:  LED0 => PD13; LED1 => PD14; LED2 => PD15;
*
* @param:
* @return:
* @note:
*/
static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enable the gpioa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D_PERIPH_CLOCK, TRUE);

  gpio_bits_set(GPIOD, LED0_PIN | LED1_PIN | LED2_PIN);

  /* set default parameter */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the gpio */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LED0_PIN | LED1_PIN | LED2_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_struct);
}

void led_toggle(uint32_t pin)
{
  GPIOD->odt ^= pin;
}
这样写的代码在运行时的LED灯的翻转率仅有6MHz左右。如下图所示:

这个与手册上标注的差别较大。考虑到可能是代码的问题,于是我又直接运行了示例里面的io_toggle的Keil工程。IO的翻转率大幅上升,达到了19MHz,但也与手册上的120MHz差距甚远。如下图所示:

版主,我这是哪里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A:
把优化等级开到最高,然后参考这个案例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project/at_start_f435/examples/gpio/io_togg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优化等级开到最高,然后参考这个案例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project/at_start_f435/examples/gp ...

做对比测试时,跑得就是这个示例。
不过,优化等级我使用的是 -O1

我晚上再尝试一下

网友A:
要用O3优化。
另外我看你示波器是100MHz的,也采集不到120MHz 的io toggle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O3优化。
另外我看你示波器是100MHz的,也采集不到120MHz 的io toggle啊。

我对比处理一下。
先谢谢版主

网友B:
楼主实际采集到了嘛?低电平不是0V是为什么?

楼主(2025-10-29):
引用 网友B:
楼主实际采集到了嘛?低电平不是0V是为什么?

我把这事给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