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8-DISCO板在串行口上打印变量值

楼主(2025-09-22):
如何使用STM32F0308-DISCO板通过FTDI在外部串行口上打印变量值。
我已经试了UART示例,但只能打印字符消息,无法打印任何变量的值。
如何实现呢?

网友A:
你是不是直接用printf只输出字符串了?变量的话要用格式化输出,比如%d、%f这些。

网友B:
STM32F0库里的printf默认不带浮点支持,要么开编译选项,要么自己转成字符串再发。

网友C:
我之前也用过0308-DISCO,直接重定向printf到USART就能打印变量,代码几行搞定。

网友D:
你说只能打印字符消息,估计是没把变量转成字符串,试试sprintf先存到buffer再发。

网友E:
如果只是调试,推荐用SWD的ITM printf,串口占用太麻烦。

网友F:
用FTDI接电脑的话,确认一下波特率,字符对了变量也能正常显示。

网友G:
打印整数最简单,printf("x=%d\r\n", value);就行了,你试过没?

网友H:
需要浮点的话,编译参数里加上-u _printf_float,否则输出会是问号。

网友I:
有人用轻量化的方法,不用printf,自己写个itoa或者utoa函数转换变量。

网友J:
你能贴下代码片段吗?大家看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