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在 CUBE 停止时停止 TARGET?

楼主(2025-09-22):
当我在 CUBE IDE 的编辑模式时,注意到 TARGET 正在运行的是最后下载的程序。这可能会损害我的 TARGET 中的某些部件,比如我刚制作的 EEPROM 模型。想请教是否有方法可以在进入 CUBE 的编辑模式时立即停止(重置) TARGET?

网友A:
CubeIDE 默认下载完程序后会让 target 继续运行,你可以在 Debug 配置里改成 reset+halt。

网友B:
如果只是编辑模式,target 硬件还是独立运行的,Cube 不会自动停掉。

网友C:
你可以手动点 IDE 上的 “Terminate” 或 “Suspend” 来停 target。

网友D:
ST-LINK Utility 里也能直接 halt/ reset target,用来保护外设。

网友E:
EEPROM 模拟这类东西确实容易受影响,最好在电路里加保护。

网友F:
Debug 配置里有个 “Connect under reset”,勾上后进入 IDE 会先把 MCU 拉住。

网友G:
如果是 F1 系列,SWD 接口可以直接 halt 内核,不影响供电。

网友H:
其实 CubeIDE 本身是个 Eclipse 外壳,调试行为全靠 GDB 配置。

网友I:
你也可以在程序里加个条件,比如按键检测到才运行主逻辑,避免启动就写 EEPROM。

网友J:
最保险的方法是物理断电或复位 MCU,编辑代码时就不会乱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