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程序调试模式时卡在Running : User Request

楼主(2025-09-22):
程序在使用STM32CubeIDE的调试模式时卡在Running : User Request状态。我使用的是STM32L4R9I-EVAL开发板,IDE为STM32CubeIDE(版本1.9.0)。

我在调试模式下运行一个相当简单的代码,该代码仅切换LED状态。

程序在执行一定数量的指令后会卡在Running : User Request

主while循环每次正好执行18次后,程序就会卡住。

我在主while(1)循环中添加一些空指令,之后程序会在执行11次循环后卡住,
仿佛存在一个可运行指令数量的上限。

正在执行的代码完全没有问题,并且之前一直运行良好。

当程序卡在“Running : User Request”状态时点击“暂停”,会出现错误图片所示的错误。

目前我无法确定问题根源。这看起来可能是看门狗导致的,但看门狗并未启用。

网友A:
清理重建项目。

网友B:
调试器可能需独立供电。

网友C:
重置ST-LINK。

网友D:
SWD接口连接是否正确,检查有无松动或短路。

网友E:
检查自动构建选项,若关闭了Build before launching选项,IDE会尝试使用旧的.elf文件进行调试,导致程序与代码不同步,出现卡死或无响应。

网友F:
检查复位引脚是否被意外拉低。

网友G:
启动文件与芯片型号可能不匹配。

网友H:
若SWD接口被禁用,设置BOOT0=1, BOOT1=0,重新烧录程序。

网友I:
堆栈过小可能导致崩溃。

网友J:
添加日志输出或断点排查一下。

网友K:
检查时钟配置是否正确无误。

网友L:
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M:
将STM32CubeIDE更新至最新版本看看。

网友N:
更新ST-LINK驱动至最新版本

网友O(2025-11-02):
有可能启动文件与芯片型号不匹配

网友O:
仔细检查SWD接口连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