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自举电容为什么要串联一个电阻?

楼主(2025-09-22):
Part 01、前言

在很多采用高侧N沟道MOSFET的BUCK电路中,自举电路Bootstrap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巧妙地利用一个电容和一个二极管,为驱动高侧MOSFET提供了高于输入电压的稳定电压源。如果你多找几个参考电路设计原理图来看,会发现自举电容一般会串联一个不起眼的小电阻。那这个电阻究竟有什么用呢?又如何选型计算呢?

Part 02、电阻的两大作用

1.抑制开关节点SW的电压振铃

这是串联电阻的最主要的原因。当高侧MOSFET准备导通时,自举电容会通过驱动芯片的内部开关,将电荷快速注入MOSFET的栅极。电阻与MOSFET的输入电容构成了RC网络,这个电阻直接限制了栅极的充电电流,从而减缓了Q1的开启速度。

为什么要减缓开启速度?因为过快的开启速度意味着极高的dV/dt,这会激发开关节点上的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形成一个LC振荡回路,导致SW节点在上升沿出现剧烈的电压过冲和振铃。这种振铃不仅会带来严重的电磁干扰问题,其过高的电压尖峰甚至可能超过MOSFET的耐压规格,导致元器件损坏。通过加入这个小电阻,我们可以有效地控制MOSFET的开启dV/dt,抑制振铃幅度。

2.限制自举电容的浪涌充电电流

在系统首次上电或S2首次导通时,自举电容是完全放电的。如果路径中没有串联小电阻,当S2导通将SW拉至地时,VCC会通过D直接对一个近乎短路的电容充电,形成一个巨大的瞬间浪涌电流。这个浪涌电流可能会超过自举二极管或驱动芯片内部路径的最大电流承受能力,造成永久性损坏。RBOOT作为一个限流电阻,可以有效地将这个初始浪涌电流限制在一个安全范围内。

Part 03、电阻阻值如何计算?

电阻的选型是一个权衡过程,其值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如果RBOOT太大:充电时间常数过长,可能导致在最小的低侧导通时间内,自举电容来不及补充上一周期消耗的电荷,使得自举电压逐周期下降,最终触发UVLO保护。如果RBOOT太小:对浪涌电流和SW振荡的抑制效果不明显,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总结来说计算RBOOT主要基于以下约束条件,即保证电容能充分充电,这是对电阻阻值的约束。我们必须保证充电时间常数远小于低侧MOSFET的最小导通时间。一般来说经过3个时间常数电容可以充至约95%的电量,基本满足要求。

因此,我们得到如下关系:

Rother是路径上的其他等效电阻,Cboot是自举电容,Dmax是BUCK的开关占空比,fsw是开关频率,有了这些参数就能算出电阻值了!

网友A:
自举电容、PCB走线和MOSFET的栅极存在寄生电感,这些寄生电感与自举电容及MOSFET的栅极电容会形成LC谐振电路。当开关电压剧烈变化时,这种谐振可能导致高频振铃和过冲,从而引发电磁干扰(EMI)问题,甚至损坏元器件。

网友B:
可能与自举电容形成 “LC 振荡回路”,导致充电过程中出现电压尖峰或电流振荡,干扰驱动信号稳定性。

网友C:
既通过抑制冲击电流保护自举二极管和电源,又通过调节充电时间常数确保自举电容充放电与功率器件开关时序匹配,同时抑制寄生振荡。

网友D:
串联电阻可限制充电电流峰值,使其在安全范围内。

楼主:
限制浪涌电流,保护元器件

网友E:
抑制电压振铃和过冲,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F:
平衡充电时间和效率

网友G:
过调整电阻值,可精确控制充电时间,满足芯片时序要求。

网友H:
限制浪涌电流

网友I:
限制充电电流、增加阻尼、控制放电速度

网友J:
串联电阻可以减缓MOSFET的开启速度

网友K:
提高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L:
在PCB布局时,如果空间允许,建议在自举电容的SW端预留一个0Ω电阻的焊盘。

网友M:
串联电阻的阻值通常选择在10-30欧姆之间。

网友N:
自举电容需在MOSFET导通期间快速充电,并在关断期间为高侧驱动提供能量。

网友O:
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制瞬间充电电流,防止对电路产生冲击,同时也有助于改善EMI(电磁干扰)性能和保护二极管/开关器件

网友P:
在自举电容回路中串联一个电阻,可以防止自举电容过充电。

网友Q:
抑制电压过冲,保护电路

网友R:
优化自举电容的充电时序

网友S:
当低侧功率器件导通时,自举二极管正向偏置,电源通过二极管和自举电阻为自举电容充电(通常充至接近电源电压);当需要驱动高侧器件时,电容放电为高侧驱动电路供电。

网友A:
自举电容需要在每个开关周期内快速充电,以提供足够的栅极驱动电压。

网友T:
抑制电压振铃

网友U:
限制充电电流,防止元件损坏

网友Q:
无法有效抑制振铃和浪涌电流,保护作用不明显。

网友V:
瞬间大电流可能超过二极管的额定正向电流 ,导致二极管烧毁或永久性性能衰减

网友W:
若电容充电过快,可能导致高侧驱动未完全充电即进入工作状态,引发驱动不足或误动作。

网友X:
串联电阻的取值需平衡限流、阻尼、放电速度

网友E:
电阻与电容构成RC滤波网络,减缓电流变化率

网友Y:
串联电阻的限流作用

网友:
防止寄生振荡

网友U:
在PCB布局时,建议预留一个0欧姆电阻的焊盘

网友Z(2025-11-02):
预留焊盘可方便后期测试和替换自举电容,确保电路稳定性。

网友AA:
电阻串联在MOSFET中会降低其驱动电流,从而减慢开关速度。

网友AB:
通过在电路中添加稳压电路和滤波元件,能有效抑制电压的波动,降低过冲,同时使用屏蔽和接地技术减少电磁干扰。

网友AC:
串连电阻像安全闸,保护充电不超标。

网友AD:
通过在电路中加入稳压芯片和过压保护元件,能有效防止电压过冲,确保电路安全运行。

网友AE:
加电阻限制电流,避免电容过充保护电路。

网友AF:
这些操作能保护电机和电路,防止过热和损坏。

网友AG:
调整电容充电电流或时间,减少启动延迟,提升单片机稳定性。

网友AH:
选电阻值在10-30欧姆,是为了确保电流适中,避免过载,同时确保电路稳定工作。

网友AI:
大电流超二极管承受能力,易烧毁或性能下降。

网友AJ:
设计充电电路时,设置限流保护电路,确保电流不过大,保护设备元件安全。

网友AK:
选择串联电阻时要平衡限流保护、控制电机速度和稳定电路,三者之间需要权衡。

网友AL:
RC滤波网络通过电阻和电容的配合,降低电流的快速变化,起到平滑电流的作用。

网友AM:
抑制开关节点SW的电压振铃,限制自举电容的浪涌充电电流

网友AN:
在PCB布局留一个0欧姆电阻焊盘,方便调试或修改电路,便于日后替换或增加组件。

网友AO:
电阻串联就像给电路装了个保险丝,防止电流过大充电过快,保障安全。

网友AP:
可能电路设计不够,需考虑增加滤波器或稳压元件提升保护效果。

网友AQ:
自举电容串联电阻是为了防止电源在启动瞬间过载,确保电压平稳上升。

网友AR:
电阻串在MOSFET里会减小驱动电流,这会让开关动作慢下来。

网友AS(2025-12-05):
增加串联电阻能降低MOSFET开关速度,减少开关损耗。

网友AT:
选串联电阻得考虑保护、速度和稳定,得好好掂量哪个更重要。

网友AU:
通过使用TVS二极管保护开关,控制自举电容的充电速度,降低电压振铃现象。

网友AV:
电阻串联在MOSFET中会限制驱动电流,导致开关速度变慢,就像汽车踩刹车一样。

网友AP:
大电流超出二极管承受能力会烧毁或衰减性能。需限流保护。

网友AC(2026-01-07):
预留0欧姆电阻焊盘方便日后修改电路,增加灵活性。

网友AW:
调整电容充放电时间,提高单片机稳定性,确保信号及时可靠。

网友AX:
自举电容串联电阻是为限制充电电流、减缓电压突变,防止开关管开通时浪涌损坏器件,同时抑制电路振荡、提升稳定性。

网友AY:
RC滤波利用电阻和电容组合减少电流波动,让电流更平稳。

网友AY(2026-02-06):
设计PCB时留个0欧姆电阻焊盘,方便日后根据需要替换电路连接。

网友AZ:
不加电阻,驱动板块就会被自举电容钳死。

网友AS:
电流过大可能损坏二极管,所以得用限流保护电路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BA:
自举电容串联电阻,核心就两个目的:限流 + 防冲击。

网友AA:
留焊盘方便未来调整,确保电路稳定。

网友BB:
自举电容串联电阻,核心就两个目的:限流 + 软启动,保护管子、不炸机。

网友BC:
自举电容串联电阻,是为了 “保命 + 稳波形”。

网友BD:
电阻值要适中,既要防止电流过大,也要保证系统稳定和放电效率。

网友BE(2026-03-12):
设置0欧姆焊盘,方便电路调试和组件调整。

网友BF:
自举电容串联电阻主要作用是限制电流防止过大,同时防止电压冲击保护电路。

网友BG:
操作如限流、散热、监控电流电压,确保电机和电路安全运行。

网友AH:
加电阻像给电流装了安全带,控制电流不超过安全速度。

网友BH(2026-04-13):
自举电容串联电阻,是为了限流、保护器件、防止冲击、稳定工作

网友AO:
加串阻让MOSFET开关慢,减少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