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LDO电源PCB设计要点

楼主(2025-09-22):
LDO模块是Low Drop-Out的缩写,也称为低压差稳压器。它是一种电子组件,主要用于将高电压降至较低电压,并提供稳定的电源供应。LDO模块通常由一个直流电压调节器和一个电流放大器组成。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创建一个稳定的电压差,以确保输出电压保持在可靠的范围内。
LDO模块具有以下特点:
1. 低压差:LDO模块的压差通常在几百毫伏至几伏之间,因此可以将高电压降低到较低的电压水平。
2. 稳定性:LDO模块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不受输入电压的变化影响,并且具有较好的抗噪声和抗干扰能力。
3. 低功耗:LDO模块采用线性调节器,不需要频繁地切换开关,因此具有较低的功耗。
4. 快速响应:LDO模块的响应速度较快,可以快速调整输出电压以适应负载变化。
LDO模块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中,例如移动设备、通信设备、嵌入式系统等,用于稳定供应电压给各种电路和芯片。

LDO PCB布局要点:
1. 分析电源输入与输出,布局呈现一直型布局或者L型布局,电源回路越小越好
2. 输入与输出的滤波电容都需要按照先大后小的顺序进行摆放

LDO PCB布线要点:
1. 电源通道以及过孔数量需要满足载流要求。
2. 电源输入过孔需要放置在第一个滤波电容之前,电源输出过孔需要放置在最后一个滤波电容之后。
3. GND载流通道要足够粗,且过孔统一靠近打在芯片GND管脚附近
4. 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需要连接在一起,保证有良好的回流

网友A(2025-11-06):
电容的接地端是否与LDO的GND形成了最短的回路?

网友B:
可调输出 LDO的反馈电阻需紧贴 LDO 的 FB 引脚,走线短而细,减少寄生参数影响分压精度。

网友C:
LDO 输入和输出必须并联高频陶瓷电容+ 低频电解电容,且电容需紧贴 LDO 的 Vin/Vout 引脚。

网友D:
将 LDO 的热焊盘与大面积铜皮连接,并布多个过孔至内层或底层散热;避免热堆积,必要时加散热孔

网友E:
按“输入滤波电容→LDO芯片→输出滤波电容”的顺序呈直线排布,电源路径最短,无多余绕行,能最大程度减少回路电阻与寄生电感,降低电压损耗。

网友F:
所有GND过孔统一靠近LDO芯片的GND管脚。过孔与GND管脚的距离越近,地回路面积越小,能有效减少地弹噪声,避免噪声通过地回路耦合至输出端,影响输出电压稳定性。

网友G:
按 “输入滤波电容 → LDO 芯片 → 输出滤波电容” 的顺序呈直线排布,电源路径最短,无多余绕行

网友H:
输出线与输入线平行布线时,间距≥300mil,避免磁场耦合

网友I:
LDO 的 GND、反馈电阻、滤波电容的接地端属于 “模拟地”,单片机、数字芯片的接地端属于 “数字地”,两者通过单点接地汇合,避免数字噪声干扰模拟部分。

网友J:
LDO的效率与压差成正比,压差越大,发热越严重。如果散热不佳,会导致LDO过热保护,甚至烧毁。

网友K:
避免地平面分割过细,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单点连接点应靠近 LDO,缩短地回流路径。

网友L:
电容接地端直接连接到 LDO 的 GND 引脚,形成 “输入电容→LDO→输出电容→地” 的最短电流回路,降低回路阻抗和噪声耦合。

网友M:
必须尽可能地靠近LDO的VOUT和GND引脚。 这是所有布局要点中最重要的一个!

网友N:
输入端串联 TVS 二极管或 ESD 抑制器,防止电压尖峰损坏 LDO

网友F:
多层板中,专门用一层作为完整的地平面。它能提供最低的阻抗回路,是EMC性能的最佳保证。

网友M:
反馈电阻选高精度低温漂型号,避免普通碳膜电阻的温漂导致输出电压漂移。

网友O:
所有设计都必须围绕 “电流路径” 和 “热量路径” 来展开。

网友P:
如果必须使用分割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应在LDO的下方或输入电容的接地端将它们单点连接。LDO的GND引脚应作为这个“星”的中心点。

网友Q:
LDO 远离高频开关元件,若必须共存,两者间距≥10mm,且用接地平面隔离。

网友R:
性能高度依赖PCB布局设计,不合理的设计可能导致输出纹波大、稳定性差或过热。

网友S:
电源路径与布局:最短路径 + 低阻抗

网友T:
若负载为数字电路,可在 VOUT与地之间添加100nF陶瓷电容

网友U:
滤除输入电源的纹波,提供瞬时电流支撑

网友V:
LDO的稳定性对输出电容的ESR和容值有严格要求。布局不当会引入额外的寄生电感,影响ESR,可能导致振荡。

网友W:
若输入地与输出地分离,会导致两地存在电位差,进而使输出电压出现漂移,影响负载正常工作。

网友U:
LDO的 GND引脚、输入/输出电容的 GND端、负载的 GND需单点汇合,避免地环路导致的噪声耦合

网友X:
LDO PCB 设计的核心是 “短、粗、近、隔”:功率路径短而粗、滤波电容近 LDO 引脚、模拟与数字地隔离、反馈网络抗干扰。遵循以上要点,可有效降低输出纹波、提升电压精度、避免过热问题

网友Y:
电容是LDO稳定工作的关键,尤其是输出电容。它们的布局是整个设计的重中之重。

网友J:
输入和输出电容是否尽可能地靠近LDO的对应引脚?

网友Z:
若 LDO 内置基准电压,REF 引脚需并联 0.1μF 陶瓷电容到模拟地,稳定基准电压;外部基准源需单独供电,其滤波电容和接地端与 LDO 模拟地共地。

网友AA:
GND布线宽度需与电源布线宽度匹配,建议不小于电源布线宽度。

网友AB:
电源输入、输出的布线宽度与过孔数量需根据LDO的实际最大工作电流计算。

网友AC:
LDO的PCB设计不是“布线”工作,而是“电路设计”的一部分。

网友AD:
设计目标是最小化外部干扰对LDO的影响,同时确保自身稳定工作。

楼主:
输入过孔置于首个输入电容前,输出过孔置于末个输出电容后,避免噪声耦合

网友H:
VOUT走线需直接连接到负载,避免长距离走线

网友AE:
LDO模块是Low Drop-Out的缩写,也称为低压差稳压器

网友AF(2025-12-11):
压差大,LDO效率高但发热多,散热不好会过热保护或烧坏。

网友AG:
确保LDO的Vout和Gnd脚紧邻放置,这能降低噪声,提升稳定性能。

网友AH:
确保输出电容正确布局,对LDO稳定性至关重要,影响整个设计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