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编程思想——状态机

楼主(2025-09-23):
玩单片机还可以,各个外设也都会驱动,但是如果让你完整的写一套代码时,却无逻辑与框架可言。这说明编程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你需要学会一种好的编程框架或者一种编程思想!比如模块化编程、状态机编程、分层思想等。
本文来说一下状态机编程。
什么是状态机?
状态机(state machine)有5个要素:
  • 状态(state)
  • 迁移(transition)
  • 事件(event)
  • 动作(action)
  • 条件(guard)
状态:一个系统在某一时刻所存在的稳定的工作情况,系统在整个工作周期中可能有多个状态。例如一部电动机共有正转、反转、停转这 3 种状态。
一个状态机需要在状态集合中选取一个状态作为初始状态。
迁移:系统从一个状态转移到另一个状态的过程称作迁移,迁移不是自动发生的,需要外界对系统施加影响。停转的电动机自己不会转起来,让它转起来必须上电。
事件:某一时刻发生的对系统有意义的事情,状态机之所以发生状态迁移,就是因为出现了事件。对电动机来讲,加正电压、加负电压、断电就是事件。
动作:在状态机的迁移过程中,状态机会做出一些其它的行为,这些行为就是动作,动作是状态机对事件的响应。给停转的电动机加正电压,电动机由停转状态迁移到正转状态,同时会启动电机,这个启动过程可以看做是动作,也就是对上电事件的响应。
条件:状态机对事件并不是有求必应的,有了事件,状态机还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发生状态迁移。还是以停转状态的电动机为例,虽然合闸上电了,但是如果供电线路有问题的话,电动机还是不能转起来。
举个例子
要解决的问题
电路如下图:
器件包括单片机MCU、一按键K0、LED灯L1和L2。
实现功能描述:
  • L1L2状态转换顺序OFF/OFF--->ON/OFF--->ON/ON--->OFF/ON--->OFF/OFF
  • 通过按键控制L1L2的状态,每次状态转换需连续按键5次
  • L1L2的初始状态OFF/OFF

状态转换图
在状态机编程中,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有状态转换图,后有程序,程序应该是根据设计好的状态图写出来的。下面这张按键控制流水灯状态转换图,是用UML(统一建模语言)的语法元素画出来的,语法不是很标准,但拿来解释问题足够了。

上图中,圆角矩形代表状态机的各个状态,里面标注着状态的名称。
带箭头的直线或弧线代表状态迁移,起于初态,止于次态。
图中的文字内容是对迁移的说明,格式是:事件[条件]/动作列表(后两项可选)。
“事件[条件]/动作列表”要说明的意思是:如果在某个状态下发生了“事件”,并且状态机
满足“[条件]”,那么就要执行此次状态转移,同时要产生一系列“动作”,以响应事件。在这个例子里,我用“KEY”表示击键事件。
图中有一个黑色实心圆点,表示状态机在工作之前所处的一种不可知的状态,在运行之前状态机必须强制地由这个状态迁移到初始状态,这个迁移可以有动作列表(如图1所示),但不需要事件触发。
图中还有一个包含黑色实心圆点的圆圈,表示状态机生命周期的结束,这个例子中的状态机生生不息,所以没有状态指向该圆圈。
程序代码
下面是根据上述状态转换图写成的代码:
/*状态迁移*/
看一下fsm_active()这个函数,g_stFSM.u8KeyCnt = 0;这个语句在switch—case里共出现了 5 次,前 4 次是作为各个状态迁移的动作出现的。从代码简化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这 5 次合并为 1 次放在 switch—case 语句之前,两者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代码里之所以这样啰嗦,是为了清晰地表明每次状态迁移中所有的动作细节,这种方式和上面状态转换图所要表达的意图是完全一致的。
再看一下g_stFSM这个状态机结构体变量,它有两个成员:u8LedStat和 u8KeyCnt。用这个结构体来做状态机好像有点儿啰嗦,我们能不能只用一个像 u8LedStat 这样的整型变量来做状态机呢?
当然可以!我们把上图中的这 4 个状态各自拆分成 5 个小状态,这样用 20 个状态同样能实现这个状态机,而且只需要一个 unsigned char 型的变量就足够了,每次击键都会引发状态迁移,每迁移 5 次就能改变一次 LED 灯的状态,从外面看两种方法的效果完全一样。
假设我把功能要求改一下,把连续击键5次改变L1L2的状态改为连续击键100次才能改变L1L2的状态。这样的话第二种方法需要4X100=400个状态!而且函数fsm_active()中的switch—case语句里要有400个case,这样的程序还有法儿写么?!
同样的功能改动,如果用g_stFSM这个结构体来实现状态机的话,函数fsm_active()只需要将if(g_stFSM.u8KeyCnt>3)改为if(g_stFSM.u8KeyCnt > 98)就可以了!
g_stFSM结构体的两个成员中,u8LedStat可以看作是质变因子,相当于主变量;u8KeyCnt可以看作是量变因子,相当于辅助变量。量变因子的逐步积累会引发质变因子的变化。
像g_stFSM这样的状态机被称作Extended State Machine。

网友A:
状态机包含五个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状态机的工作机制:

状态:系统在某一时刻的稳定工作情况,例如电动机的正转、反转、停转状态。
迁移:系统从一个状态转移到另一个状态的过程,需要事件触发。
事件:触发状态迁移的外部或内部条件,例如按键按下、定时器超时。
动作:状态迁移过程中执行的操作,例如点亮LED灯。
条件:状态迁移的额外约束条件,例如供电线路正常。

网友B:
每个状态只能通过特定事件转换到其他状态,避免歧义。

网友C:
将复杂状态分解为多层状态机

网友D:
每个状态迁移都应该有明确的触发条件。

网友E:
状态数量过多会增加代码复杂度。

网友F:
可以增加 default分支处理未定义的事件或状态

网友G:
状态最好用 枚举  定义,而不是直接用数字,增强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H:
在 switch-case 中添加 default 分支

网友I:
避免出现状态机失控、意外进入未知状态、死循环或卡死

网友J:
新增状态或修改转换规则时,只需在对应case中修改,不影响其他逻辑。

网友K:
switch-case结构:直观但扩展性差,适合简单状态机。
函数指针表:高效且易扩展,适合复杂状态机。

网友L:
状态与转换
状态(State):表示系统的某个稳定模式(如“空闲”“等待数据”“发送中”)。
事件(Event):触发状态转换的条件(如定时器超时、外部中断、数据接收完成)。
动作(Action):状态转换时执行的操作(如启动ADC采样、发送应答帧)。

网友M:
系统在任何时刻都处于某个确定的状态,当某个事件发生时,根据当前状态和事件类型,决定下一步迁移到哪个状态,并可能执行相应的动作。

网友N:
初学者可能会把某个“程序动作”当作是一种“状态”来处理。这被称为“伪态”。正确的做法是,状态应该代表系统的一个稳定状态,而动作则是在状态迁移过程中执行的行为。

网友O:
每个状态都要有明确的含义和职责
状态数量不宜过多或过少,避免状态爆炸或逻辑模糊

网友P:
使用状态迁移表定义状态与事件的对应关系,适合复杂系统。

网友Q:
用中断或定时器标志判断操作是否完成,而非轮询。

网友R:
状态应代表系统的稳定工作阶段,而非瞬时动作。

网友S:
避免在状态机中动态分配内存,改用静态数组或位域。

网友T:
在状态迁移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动作需要执行。

网友Q:
最简单的实现方式,通过 switch 语句处理不同状态。适用于状态较少的场景,但扩展性较差。

网友U:
明确状态与事件的定义,避免状态爆炸(State Explosion)。
优先使用非阻塞设计,结合定时器中断实现时序控制。
通过层次化分解复杂状态,提升代码可维护性。
结合调试工具(如逻辑分析仪、串口日志)验证状态转换逻辑。

网友V:
对频繁查询的状态转换使用查表代替switch-case。

网友W:
状态机以状态为中心,明确处理每个状态下的所有可能事件,避免逻辑漏洞。

网友X:
状态应该代表系统的一个稳定状态,而不是某个“程序动作”。

网友Y(2025-10-23):
状态机处理函数通常设计为非阻塞(无delay),适合单片机实时任务调度。

网友Z:
将复杂流程拆分为独立状态,避免深层嵌套的if-else,代码可读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