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无法连接到目标设备,找不到目标

楼主(2025-09-21):
在STM32F401RE上使用GDB调试器时遇到问题,无法连接到目标设备,找不到目标。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硬件连接与供电。

网友B:
Flash编程算法不对?

网友C:
查看日志与错误信息。

网友D:
在开发环境中,检查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

网友E:
驱动安装是否正确?

网友F:
可能是驱动未安装或安装不正确。

网友G:
检查芯片的读保护级别是否设置过高,这可能导致调试接口被禁用。

网友H:
重启开发环境与目标设备试试。

网友I:
检查调试接口连接

网友J:
观察终端输出是否报告“Target voltage detected”等成功连接信息。

网友K:
检查开发板电源指示灯是否亮起

网友L:
硬件模块干扰调试

网友M:
可以尝试重新安装最新版驱动。

网友I:
调试器未正确选择或连线错误

网友:
先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N:
重新拔插调试器线缆,或更换线缆测试

网友O:
尝试重新启动调试软件或重新启动计算机。

网友O:
ST-Link 与 STM32 的 SWD 接口(SWDIO、SWCLK、GND、可选 VCC)接触不良、接线错误、或者没有供电

网友P:
观察终端或调试窗口的错误日志。

网友Q:
如果芯片的写保护功能开启,可能导致无法正常连接。

网友R:
检查 SWD 接线和目标板供电。

网友S:
在调试设置中核对目标设备型号是否与实际芯片一致。

网友T:
端口冲突

网友U:
驱动安装一定要正确

网友V:
驱动未正确安装

网友W:
驱动过时或IDE与调试器不兼容可能导致连接失败

网友X:
开发板的SWD/JTAG接口连接正确,无松动或反接。

网友Y:
USB线缆/驱动问题

网友M:
SWDIO / SWCLK 引脚被错误配置为 GPIO 或其它外设,导致无法通信

网友Z:
BOOT0/BOOT1引脚设置不当可能导致调试器无法接管

网友AA:
目标板供电不足或电压波动可能引发连接问题。

网友AB:
检查SWD接口连接是否稳固,电路板电源是否已开启,电压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AC(2025-11-02):
在开发环境中,请检查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