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运行时禁用重新变异

楼主(2025-09-22):
有没有办法阻止项目在运行时被重新变异?我更倾向于使用上一次的编译结果,而不是每次都重新编译。
我检查了项目和编译配置选项,但没有找到相关设置。

网友A:
通常是由于IDE或构建系统的默认行为导致的

网友B:
清理无效构建触发

网友C:
Keil MDK的话可手动加载已编译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