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在Nucleo-F446RE开发板上对mbedtls/PKCS7的支持

楼主(2025-09-22):
我需要基于PKCS7实现证书验证功能。使用的是STM32CubeIDE版本12015_20220302_0855。

我已启用MBEDTLS中间件模块,看到项目中添加了部分mbedTLS支持,但似乎缺少PKCS7功能。

有什么解决方案吗?还是说这个功能根本不支持?

网友A:
mbedTLS 在 STM32Cube 里默认不带 PKCS7 支持,它主要是 TLS/SSL 和基本加解密。

网友B:
PKCS7 一般要自己扩展,或者移植 OpenSSL 里相关的实现。

网友C:
你可以先确认下 CubeMX 生成的配置,看看 mbedtls_config.h 里有没有相关宏。

网友D:
我查过,mbedTLS 的官方源码里也没有原生 PKCS7,更多是 X.509、PKCS1、PKCS5。

网友E:
如果只需要证书验证,也许用 X.509 解析就够,不一定要走完整的 PKCS7。

网友F:
PKCS7 常用在签名和封装场景,STM32 上资源有限,移植起来不轻松。

网友G:
有些人是通过外部 PC 工具预处理 PKCS7,然后 MCU 只校验签名部分。

网友H:
你也可以考虑 tiny-asn1 之类的轻量级库配合 mbedTLS 来补 PKCS7。

网友I:
如果是安全启动之类应用,ST 自家的 SBSFU 方案可能比自己造轮子更省事。

网友J:
建议你在 ST 的 GitHub issue 或社区问下,有人可能已经做过 PKCS7 的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