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SPI接口以太网芯片 DM9051ANX与W5500对比

楼主(2025-09-22):
             SPI接口以太网芯片 DM9051ANX与W5500对比

DM9051ANX
W5500
网速性能(TCP)
ESP32
  (FreeRTOS+LwIP)
17.4Mbps
1.2Mbps
AT32F415

(FreeRTOS+LwIP)
8.3Mbps
N/A
AT32F423

(裸跑+uIP)
7~8Mbps
N/A
STM32F103

(裸跑+uIP)
5~6Mbps
2~3Mbps
MTK8766/6577

(Linux 6.12)
7~8Mbps
1.2Mbps
电源设计 & 功耗
工作电压
1.8/2.5/3.3V
3.3V/5V
Auto MDIX
10M mode 功耗
32mA ±
75mA±
100M mode 功耗
45mA ±
120mA±
100M模式全速工作的芯片温度(℃)
30度

60度
其他规格对比
MAC地址配置‌
不需要外挂EEPROM或软件设置,芯片自带1组MAC地址
需另外加上EEPROM存储MAC地址,或软件烧录
RBOM

外围物料成本
约‌12个‌

(不要匹配电阻与EEPROM)‌
约‌27个

‌(不包括EEPROM)‌
ESD抗静电干扰
新技术,抗干扰较好
*较差,易受干扰,需要在TXRX加入433ohm阻尼电阻。

*需在差分信号线(TX+/TX-RX+/RX-)并联双向TVS管。
封装
QFN 24
LQFP48

*说明:
1.  DM9051ANX是雅特力单片机AT MCU官方参考设计,相关代码已整合在SDK中,
    用户不需添加底层驱动代码直接可使用,DM9051AN是雅特力客户在以太网方案的首选,
    所以几乎没有用到W5500网口数据。
2.  DM9051ANX是上海乐鑫EspressifESP32的官方参考设计,相关代码已整合在ESP-IDF工具中,
    用户不需挂载底层驱动代码直接可使用,DM9051ANX是ESP32客户在以太网方案的首选。
3.  运行方式:

DM9051ANX

W5500
软件TCP / IP协议栈
内刻硬件TCP / IP协议栈
MCUSoC以及CPU平台皆有现成可用例程代码,更是主控官方参考设计,用户不须重新开发软件,省时省力。
虽易于MCU使用,但已没有差别,而世代老旧,当今项目捉襟见肘。

弃用LinuxRTOS性能强的自带以太网协议栈,偏执自身硬件协议栈,反害项目性能较差。
4.  客观比较,DM9051ANX在网口效能与功耗优于W5500。
5.  DM9051ANX方案灵活性更高,且RBOM简单,外围元器件成本低,适合当前IoT物联网协议栈的各式应用;
    W5500虽集成‌硬件协议栈,但‌仍有较高RBOM成本,外围元器件较多,功耗较高,甚至会发烫。
6.  W5500 内刻硬件协议栈,相比之下, RTOS有性能更好的LwIP协议栈,而Linux自带完整的TCP/IP协议栈,
    如果反而用上W5500自身硬件协议栈,项目平台会有迭床架屋的情况,以致于网口效能不佳。
7.     客户实际EMC测试中,W5500在ESD项目中失败率较高,需依赖外部电路整改才能通过认证‌,使得成本增加。
8.  有现成可用的底层驱动代码,直接添加于系统即可:

系统

以太网协议栈
DM9051ANX

网口底层驱动
Linux
互联网协议套件(Internet  Protocol Suite)
有现成适用Linux的

驱动代码
FreeRTOS
LwIP轻量级TCP/IP
有现成适用FreeRTOS的

驱动代码

网友A:
从功耗和电源设计来看,DM9051ANX支持更广泛的电压范围,且功耗更低,这对于电池供电设备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网友B:
W5500太老了。沁恒推出了一款替代料,完胜W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