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N32G4FR能不能使用CH340X进行串口烧录?

楼主(2025-09-22):
我看文档说可以通过USART1进行编程烧录

文档截图

文档截图

但是我按照沁恒文档里ch340x的推荐电路连接N32G4FR,使用Flymcu软件选择“RTS的高电平复位,DTR低电平进BootLoader”,无法进行烧录,开始烧录的时候用逻辑分析仪看BOOT0处于高电平,NRST引脚会有一个低电平脉冲,BOOT1被我接地了,应该已经重启进入编程模式了,但是Flymcu一直显示开始连接,直到300s,显示失败。

ch340连接图

ch340连接图

麻烦大佬们帮我看看是电路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上午用官方的软件V1.35还没法进行下载,下午打开N32的官方烧录软件,发现更新(V1.36)了,可以用官方的软件进行串口烧录

楼主:
不对,还是不能下载,刚刚用国民技术官方的下载软件能下载是因为Flymcu把系统进入到烧录模式了,再用国民技术官方的就能连接上串口烧录了,但是国民技术的软件没有硬件流控,不能主动进入系统存储器模式

楼主:
V1.36就是换一个皮

楼主:
失败了,N32的烧录需要随机数什么的的密钥认证什么的,现成串口下载软件不支持。
官方的下载软件没有流控选择,没办法主动从运行的代码跳转到串口下载。

网友A:
我用的G455,软件跳转方式,通过uart跳转进入boot模式,就可以串口烧写程序了。烧写完再软件复位或者重新上电。boot引脚正常模式。

网友B:
将BOOT拉高,然后复位,进入BOOT模式后才能用下载工具通过UART下载

楼主:
手动拉BOOT拉高,然后复位,这样可以用国民技术的软件进行UART下载。
但是国民技术的下载软件不能设置RTS和DTR,就没办法直接通过CH340进入BOOT模式。
或者用其他的串口软件设置RTS和DTR后,再用国民技术的烧录软件就可以电脑通过ch340控制进入BOOT模式。

但是我想实现的是一个软件能实现进入BOOT模式和烧录程序。

我看兆易创新的,沁恒的,ST的下载软件都支持设置RTS和DTR。唯独国民技术的下载软件找不到控制RTS和DTR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BOOT拉高,然后复位,进入BOOT模式后才能用下载工具通过UART下载

手动拉BOOT拉高,然后复位,这样可以用国民技术的软件进行UART下载。
但是国民技术的下载软件不能设置RTS和DTR,就没办法直接通过CH340进入BOOT模式。
或者用其他的串口软件设置RTS和DTR后,再用国民技术的烧录软件就可以电脑通过ch340控制进入BOOT模式。

但是我找到一个软件能实现控制进入BOOT模式和烧录程序。

我看兆易创新的,沁恒的,ST的下载软件都支持设置RTS和DTR。唯独国民技术的下载软件找不到控制RTS和DTR的选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动拉BOOT拉高,然后复位,这样可以用国民技术的软件进行UART下载。
但是国民技术的下载软件不能设置RTS ...

国民下载工具暂不支持RTS和DTR选择,只能通过拉高BOOT0引脚进入系统存储区进行下载

网友C:
参考该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