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分享变量被异常读写的bug解决

楼主(2025-09-22):
同事在编写程序时,定义了一个静态的局部结构体变量。在运行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局部变量的值会异常改变,而且改变的值呈现随机、杂乱无章的特征。
他开始对静态局部变量的定义与实现存疑,于是,更新为全局变量,但故障依旧。
把我招呼过去后,我在Review他的代码后,首先明确static定义的局部变量不会被系统回收。再明确了当前通过watch窗口观察到的数据变化是真实有效的,即结构体变量的数据确实被修改了。所以,我定位其原因为“数据溢出,污染到了观察的结构体”。可是,反查代码未看到有紧随变量的操作。哪里有“污染变量”的动作呢?调试一度陷入僵局。
再进行一轮检查时,看到其有DMA操作,再经询问,DMA开启了MEM2MEM测试。关闭此DMA操作,故障清除。
再查其代码,其将DMA的目的地址取自栈上的变量,从而导致全局变量的部分内存被错误改写。话说,系统没有crash也是挺强的。
分享出来,大家在操作DMA的MEM2MEM功能时,一定要确定好内存的地址。

网友A:
内存越界,被污染很正常,也很常见。
白天写bug,晚上找bug呗

网友B:
DMA的工作也MCU不相关,DMA要是出错,排查起来难度就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越界,被污染很正常,也很常见。
白天写bug,晚上找bug呗

唉,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C:
DMA的源地址也是增长的。也会出现hardfault错误

网友D:
其实,MCU进入hardfault大概率还是地址溢出导致的

网友E:
这个是栈溢出。
PC指针跑飞了,触发了hard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