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结构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5-09-22):
1、基板,基板是PCB的主体,通常由绝缘材料制成,如玻璃纤维增强环氧树脂(FR-4)。它提供了机械强度和支撑结构,同时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您会发现许多不同厚度的PCB。SparkFun产品最常见的厚度是1.6mm(0.063“)。我们的某些产品(LilyPad板和Arudino Pro Micro板)使用0.8mm的板。

较便宜的PCB和穿孔板(如上所示)将由其他材料制成,例如环氧树脂或酚醛树脂,它们缺乏FR4的耐用性,但价格却便宜得多。当您焊接到这种类型的PCB上时,您会知道您正在使用它-它们具有非常明显的难闻气味。这些类型的基板通常也出现在低端消费电子产品中。酚醛树脂的热分解温度低,当烙铁在板上停留时间过长时,它们会分层,冒烟和烧焦。

2、导线和铜箔,导线是PCB上的金属轨道,用于连接电子元件之间的电路路径。它们通常由铜箔制成,通过蚀刻或添加电镀等工艺形成。导线的宽度、间距和层次可以根据电路设计要求进行调整。

在常见的双面PCB上,将铜施加到基板的两面。在成本较低的电子产品中,PCB的一侧可能只有铜。当我们指的是双面或2层板时,我们指的是千层面中的铜层数(2)。可以少至1层,最多16层或更多。

铜的厚度可以变化,并以重量为单位指定,以每平方英尺盎司为单位。绝大多数PCB每平方英尺具有1盎司铜,但是一些处理非常高功率的PCB可能使用2或3盎司铜。每盎司每盎司可转化为约35微米或1.4英寸的铜厚度。

3、孔洞,孔洞是连接不同PCB层次的通孔。通过孔洞,可以将信号、电源和地线等引脚从一层导线引出,连接到其他层次的导线上,实现多层电路的连接。

楼主:
4、焊盘,焊盘是用于连接电子元件引脚的金属区域。它们通常位于PCB上,用于焊接元件,以确保可靠的电气连接。

楼主:
5、组件,组件是安装在PCB上的电子元件,如集成电路、电阻、电容和连接器等。它们被布局在PCB上,并通过焊接或插入等方式与PCB的导线和焊盘连接。

楼主:
6、阻焊膜,铜箔顶部的层称为阻焊层。该层使PCB呈绿色(或在SparkFun时为红色)。它覆盖在铜层上,以使铜走线与意外接触的其他金属,焊料或导电钻头绝缘。该层可帮助用户将焊料焊接到正确的位置,并防止焊料跳线。

楼主:
7、丝印,白色丝网印刷层被施加在阻焊层的顶部。丝网印刷将字母,数字和符号添加到PCB上,从而使组装和指示器变得更容易,从而使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