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捷多邦讨论:高速板上为什么要用背钻填树脂

楼主(2025-09-22):
背钻填树脂在高速板中为什么重要?

在高速PCB设计中,过孔stub会造成信号反射和阻抗不连续,尤其是25Gbps以上的差分链路。单纯的背钻可以去掉冗余段,但孔腔中仍存在空气,介电环境不均,信号完整性受影响。填树脂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它可以改善孔内介电常数的均匀性,同时提供一定的机械支撑。

实际经验分享
材料选择很关键
我们在实践中发现,低黏度、低收缩率的树脂更容易填满孔腔,减少气泡和厚度偏差。如果树脂黏度太高,孔底容易留下空洞,影响阻抗一致性。

工艺控制不容忽视
真空或加压灌胶是保证填充完整性的有效手段。灌胶前,板材必须烘干,孔壁需表面活化处理,确保树脂充分润湿铜壁。固化曲线也要优化,过快容易产生收缩,过慢影响生产效率。

高速信号验证必不可少
高速链路应用中,我们通常通过仿真和板级测试验证眼图和S参数。即便工艺优化到位,信号性能还是要通过实测确认,这样才能确保最终产品可靠性。

可靠性考虑
树脂填充孔在热循环或机械应力作用下可能出现微裂纹,尤其是多层板或大面积板。我们建议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填充孔布局、孔径和走线长度,避免单点过长stub造成应力集中。

背钻填树脂在高速板中确实能够提升信号完整性和机械稳定性,但它也带来了额外工艺难度。经验告诉我们:材料、工艺、验证三者缺一不可。掌握这些细节,才能在高速板设计中发挥背钻填树脂的最大优势,同时保证可靠性和良率。

了解工艺

网友A:
背钻填树脂在高速板中确实能够提升信号完整性和机械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