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雅特力的MCU复位引脚悬空了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2025-09-22):
雅特力芯片的复位电路没用到有什么影响吗?相当于复位引脚悬空了

网友A:
为什么回复和问题完全不搭边啊,都是AI回复的吗

网友B:
没有一个回复和问题搭边的,神奇之极啊

网友C:
建议不要悬空,偶尔导致系统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回复和问题完全不搭边啊,都是AI回复的吗

估计是AI回复的,提交给管理员,已经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要悬空,偶尔导致系统不稳定。

好,我是看有人说可以悬空来着,我就好奇问问

网友C:
是可以悬空,但很多公司都因为这个,出现过“未知原因”的产品返修。

网友D:
可以悬空。内部有上拉电阻。

网友E:
悬空,不确定会引入何异常

网友F(2025-10-27):
阻容最好预留,最多成品NC掉。建议按照官方demo设计

网友G:
雅特力MCU复位引脚悬空的问题,强烈建议不要将复位引脚悬空。复位引脚悬空极易受电磁干扰,导致意外随机复位
或 "程序跑飞,这会导致系统工作极不稳定,还存在上电过程中电平不确定上电失败等严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