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引脚悬空状态下有1.8v的电压这一般怎么处理

楼主(2025-09-22):
AT32F421K8T7  的adc引脚悬空状态下有1.8v的电压 导致我测不了低于1.8v的电压值  这个问题有没有解  有没有大佬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2025-10-27):
管教配置问题吧,既然是用做ADC输入,怎么会出现悬空状态。

网友B:
悬空引脚测到1.8V左右电压是因为ADC引脚处于浮空状态时容易耦合噪声,同时芯片内部可能存在一些漏电。
问题原因分析
1. 引脚浮空 - ADC引脚高阻抗输入时极易受电磁干扰
2. 内部ESD二极管 - 可能产生微弱的漏电流
3. PCB布局影响 - 周边信号线耦合
推荐解决方案

1. 硬件上加100kΩ下拉电阻到地
2. 软件中增加采样时间为最长周期
3.根据需要添加软件滤波算法
4. 确保PCB布局中ADC引脚远离高频信号线
这样处理后,你的ADC应该能够准确测量0-3.3V范围内的电压,悬空时也会稳定在0V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