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MOS管过压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2025-09-24):
加个TVS,可以进行简单的过压保护。

在实际应用,根据所需要的场景可以进行 调节参数,当如果后级电流比较小时,可以直接用LDO降压到5V,经过100欧的电阻,LDO会相应减少压力,通过MOS给VCC供电,当电压大于5.5V时,MOS管会将电路切断。

网友A:
很实用的案例

网友B:
MOS管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C:
加个TVS,可以进行简单的过压保护

网友D:
MOS管过压保护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