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纹波和噪声电压的措施有哪些?

楼主(2025-09-25):
减少EMI的干扰
采用金属外壳做屏蔽减小外界电磁场辐射干扰。为减少从电源线输入的电磁干扰,在电源输入端加EMI滤波器。

在输出端采用高频性能好、ESR低的电容
采用高分子聚合物固态电解质的铝或钽电解电容作输出电容是最佳的,其特点是尺寸小而电容量大,高频下ESR阻抗低,允许纹波电流大。它最适用于高效率、低电压、大电流降压式DC/DC转换器及DC/DC模块电源作输出电容。采用与产品系统的频率同步为减小输出噪声,电源的开关频率应与系统中的频率同步,即开关电源采用外同步输入系统的频率,使开关的频率与系统的频率相同。避免多个模块电源之间相互干扰
在同一块PCB上可能有多个模块电源一起工作。若模块电源是不屏蔽的、并且靠的很近,则可能相互干扰使输出噪声电压增加。为避免这种相互干扰可采用屏蔽措施或将其适当远离,减少其相互影响的干扰。
增加LC滤波器    为减小模块电源的纹波和噪声,可以在DC/DC模块的输入和输出端加LC滤波器。增加LDO在开关电源或模块电源输出后再加一个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O)能大幅度地降低输出噪声,以满足对噪声特别有要求的电路需要,输出噪声可达μV级。
由于LDO的压差(输入与输出电压的差值)仅几百mV,则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略高于LDO几百mV就可以输出标准电压了,并且其损耗也不大。
增加有源EMI滤波器及有源输出纹波衰减器
有源EMI滤波器可在150kHz~30MHz间衰减共模和差模噪声,并且对衰减低频噪声特别有效。在250kHz时,可衰减60dB共模噪声及80dB差模噪声,在满载时效率可达99%。
输出纹波衰减器可在1~500kHz范围内减低电源输出纹波和噪声30dB以上,并且能改善动态响应及减小输出电容。

网友A:
采用金属外壳做屏蔽减小外界电磁场辐射干扰

网友B:
减少EMI的干扰很实用

网友C:
为减少从电源线输入的电磁干扰,在电源输入端加EMI滤波器

网友D:
高分子聚合物固态电解质电容在高频应用中表现优异,ESR低,有助于降低纹波。

网友E:
在输出端并联更大容量的电容,可以有效平滑电压波动,减少纹波电压。

网友F:
使用π型或LC滤波电路,通过调整电感和电容的参数,对特定频率的纹波进行抑制。

网友G:
PCB布局不合理会导致寄生电感/电容放大纹波和噪声

网友H:
对电源模块进行电磁屏蔽,并优化接地设计,减少噪声的传播路径

网友I:
提高开关频率可以减小每个开关周期的电流变化量,从而降低纹波电压。

网友J:
应将电源模块与其他功能模块分开布局,避免电源产生的噪声对其他电路造成干扰。

网友H:
缩短高频回路、分区隔离、优化地平面。

网友K:
模块的输入和输出端加LC滤波器。

网友L:
LC滤波电路由电感和电容组成,能够滤除不同频率的纹波和噪声;π型滤波电路则由两个电容和一个电感组成,具有更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M:
在输出端并联小容量的高频陶瓷电容,可以有效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N:
缩短电源线和地线的长度,避免形成环路

网友O:
在电源输入端加EMI滤波器,减少从电源线输入的电磁干扰。

网友P:
多电容并联(高低频互补)+磁珠滤波,满足负载需求。

网友Q:
采用同步整流技术可以降低整流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减少损耗,同时也有助于降低输出纹波和噪声。

网友R:
用MOSFET替代二极管整流,减少导通损耗和纹波。

网友S:
使用铁氧体磁珠

网友T:
选大容量电解电容 / 钽电容

网友U:
将模拟地、数字地、电源地通过磁珠或0Ω电阻单点连接,避免地环路噪声。

网友V:
选用低ESR电容

网友W:
应采用短而粗的走线,并尽量减少过孔数量

网友:
开关频率过低则会使输出纹波增大。

网友X:
良好的接地是抑制纹波和噪声的关键。

网友Y:
增大电感值可以减小电感电流的波动幅度

网友Z:
π型滤波+共模抑制,阻断外部噪声。

网友AA:
采用多阶整流滤波

网友AB:
在电源输出端增加第二级LC滤波器

网友AC:
优先选择低压差、低输出噪声型号

网友AD:
开关频率过高会使开关损耗增加,降低电源效率,同时可能引入高频噪声

网友AE:
减少高频干扰,隔离不同区域,改善电路接地,提高电路性能。

网友AF:
线性稳压电源通过调整管对输入电压进行线性调节,输出电压的纹波和噪声相对较小。

网友AG:
在数字控制与模拟电路间使用光耦,切断噪声传播路径。

网友AH:
在电源模块加屏蔽层,优化接地结构,缩小噪声扩散,提升系统稳定性。

网友AI:
这种电容适合高频使用,低ESR减少纹波,提高电源质量。

网友AJ:
采用高分子聚合物固态电解质的铝或钽电解电容作输出电容是最佳的

网友AK:
增快开关速度能让电流变化减小,减少电压波动。

网友Y:
引入反馈与补偿机制

网友Z:
用磁珠和共模电感

网友AL:
加个大电容就像给电压加个稳压器,能稳住电压,减少电压跳动的现象。

网友AM:
使用低噪声的开关器件和电容,减少噪声源的产生

网友AN:
布线时,要注意电源线和信号线的分离,避免电源线与信号线平行走线,以减少耦合噪声。

网友AO:
优化整流与滤波电路

网友AP:
电源模块要单独放置,以防噪声干扰其他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Q:
接地好能减少纹波和噪声,就像给电脑装个防辐射罩。

网友AR:
LC滤波器可以减少输入输出端的杂波干扰,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AS:
在电源输出端增加滤波电路是降低纹波和噪声的常用方法。

网友AT(2025-11-10):
抑制纹波和噪声电压需从 “源头衰减、路径优化、负载隔离” 三方面入手,结合硬件选型和电路设计实现。

网友AU:
高分子聚合物固态电解质的铝或钽电解电容确实在高频应用中表现优异,ESR低,适合高效率DC/DC转换器。

网友AV:
同步整流能减少导通损耗,减少输出纹波,提升效率。

网友AW:
并联小电容能像吸音棉一样,吸收掉电机运行时产生的高频噪音。

网友AX:
要降低干扰,可以采取屏蔽、隔离和优化接地措施,这样可以提升电路稳定性。

网友AY:
减少电源线和地线长度可减少电磁干扰,防止环路产生。

网友AZ:
用MOSFET整流可以降低损耗和纹波,因为它导通电阻更小,效率更高。

网友AQ:
选用电解电容和钽电容时,要考虑电路需求和电压稳定性,一般高容量、低ESR的电解电容适合电源滤波,而高稳定性、低漏电的钽电容适合高频电路。

网友BA:
这种电路设计能有效抵御干扰,保证电机稳定运行。

网友AH:
减少高频信号干扰,提高电路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