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PT100采样电路

楼主(2025-09-26):
本次采用的为三线制的PT100,因为嫌弃原有的集成采样驱动芯片贵,这一这次的方案是全部用集成运放来做,然后直接给MCU,哪怕是ADC采样芯片也不允许出现,不过好在精度不高,温度在1度就可以!
在分析下输入输出范围:(1)MCU的常规采样精度 3300mV/4096=0.8mV;(2)PT100温度变化一度,阻值变化约0.38Ω;因此有以下几个难点(1)阻值变化较小,则对温度或者电压波动比较敏感;(2)PT100的共性问题,线阻的影响;(3)阻值变化较小,则前级电压变化较小,容易有杂波信号干扰;(4)阻值变化较小,即电压变化小,且不可提供较大的电流,否则会给DCDC或LDO造成较大的压力,且后期的低功耗也没法处理,这样的话MCU采样难度增大;
如上图:(1)U38A和U38B构成的是1mA的恒流源电路,使PT100的变化更加的线性化!其输入端采用电压基准产生2.5V的电压,输出电流的大小取决于R62,即I=2.5/R62;(2)U49A作为PT100采样信号的输入级!PS:这个电路是网上查到的,说是能消除PT100的线阻影响,具体原理还没整明白,只是先拿来用;(3)U49B是一个二阶的滤波电路,截止频率在20Hz以下;(4)U58A就是一个同相的比例运放,作为输出放大,将滤波后的信号放大11倍给MCU;三、细节处理,尽量避坑关于运放,一般简单应用场景下,一旦运放型号选定了,需要注意的其实就是那么几点。其中主要的大概就是阻容的配比了,这个计算太复杂了。PS:除了知道虚短虚断其他的都不清楚

后来在论坛发帖经KING大神的解释,然后去网上搜了下,才知道由于这种正相的滤波器,增益本来就没法设置过高,不然就会因为自激振荡由滤波器变为振荡器了!所以随后就开始考虑使用反向输入的低通滤波框架!

如图,这三个图分别为PT100,在100Ω,100.38Ω,138Ω三种阻值下对应的输出电压,可以看出变化一度即0.38Ω时,ΔU=2.1933-2.1849=0.0084V,即8.4mV,换算成ADC的采样精度,大概在10个单位,针对温度一度的精度要求,给MCU所留余量基本足够!而且温度100度时,对应的电压为 3.0196V,也没有超出运放的输出和MCU的输入阈值!!!最后在看滤波电路的滤波效果!如下图,截止频率在10Hz左右,也满足了目标要求!!!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进行设计?

网友B:
MCU的常规采样精度

网友C:
一般采样精度是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