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CW32L011电机驱动开发板(无刷电机)

楼主(2025-09-22):
一、认识驱动器及接口
驱动器工作电压,支持12~72V,初次调试使用12~24V。
功率,800W为峰值功率。
电机类型无感霍尔传感器的BLDC电机,无感驱动需更复杂的算法调优。
DC+,DC-
直流电源输入,24V。
U,V,W
无刷电机相线(霍尔版务必与霍尔线同时正确接线;无霍尔:随便接)
HA,HB,HC
霍尔信号线。无霍尔时,悬空。
H+,H-
霍尔电源。无霍尔时,悬空。
VE
外接调速信号输入(标准出货为:0 ~ 5V)
DR
方向控制;悬空或接GND低电平表示方向
EN
使能,悬空时运行,与GND短接时停止运行。
PG
速度反馈信号,频率可根据需要程序中调节.
ALM
预留报警输出信号。
GND
GND。
5V
5V。
A、B
预留485通讯接口或TTL通讯接口。

二、原理图分析
电源输入:
高电压从CN1输入,通过U3降压为12V再降压为5V,给MCU与其它的芯片供电。

电机驱动桥:
这里是上下桥电路,通过控制H与L实现上下桥的开关,实现无刷电机实现换向,从而使电机转动。

驱动:
驱动是驱动上下桥工作的驱动芯片。

编码器电路:
编码器是通过ADC采集霍尔传感器采集的值,传输给MCU,再分配指令或者计算转速等功能。

控制电路:
控制电路实现电机的方向转速调节,使能功能等。

MCU最小系统电路:
单片机最小工作电路。

485电路:
实现与其它设备通信的电路。

运放电路:

三、PCB布局与调试工具
十二指神探:
十二指神探用来给电机驱动做PWM驱动,使电机可以转动。

调整占空比:

占空比调节越宽,电机转速越快。

四、电机运转视频

网友A:
宽压设置非常不错的

网友:
顶顶顶,有机会用贵公司的芯片开发下
我们 也有个“99个联控 磁编码器+无刷电机+CAN总线FOC控制器源程序开发套件
一根CAN总线可控制99个FOC无刷电机模块,用户通过以太网或RS485 Modbus协议与 网关模块 高速交换数据; 提供CAN通信协议包解析,支持与用户控制器CAN通信;
通过Web页面就可调试、设置模块参数,模块只有一路CAN接口,没有其他的硬件设置开关或按钮,不需要另外的配置、调试软件;
一路CAN总线+磁编码器+国产MS8313无刷电机控制芯片+ 国产Cortex-M4内核ARM控制芯片(支持快速DSP功能,主频为120MHz)的无刷电机控制、含2804电机的控制一体化模块,可用于无刷电机的精准位置控制及高速转动控制。
视频见:

详细说明见:

1CW_无刷电机

网友B:
800W为峰值功率很高的功率密度

网友C:
电机类型无感霍尔传感器的BLDC电机,无感驱动需更复杂的算法调优

网友D:
CW32L011电机驱动开发板很小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