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N32A455REL7-STB开发板程序不运行

楼主(2025-09-23):
请问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上电后,开发板PB4所接的蓝色指示灯常亮。
下载闪灯代码(PB4)到开发板中,没有正常闪灯。
用jlink擦除代码后,蓝色指示灯仍常亮。(用jlink读取flash,确认已经擦除成功)

网友A:
先看一下BOOT是否被拉高了,然后可以进调试看看,看程序跑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