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源晶振的线路图引脚图

楼主(2025-09-23):
普通有源晶振有4个脚,有个缺角位的我们称之为1号脚(PIN1)或脚#1,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Pin#1三态/悬空(TRI-STATE/NO CONNECTION)
Pin#2接地(Ground)
Pin#3接信号输出(Output)
Pin#4接电源电压(VDD)

但需要指出的是,针对不同有源晶振型号,在接法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如果晶振Pin#1具备E/D使能功能或Stand-by待机功能,接地(Ground)就会导致晶振无法输出频率信号。因此,接线前请务必仔细阅读规格书中相关说明,以免发生错误接线后引发有源晶振工作不良。
如下图所示:

有源晶振内部含有石英晶体、振荡IC和匹配电容等外围电路,精度高、输出信号稳定,不需要设计外围电路、使用方便,但需要电源供电。使用有源晶振时要特别注意,电源必须是稳压的且电源引线尽量短,并尽量与系统中使用晶振信号的芯片共用一个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