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行走驱动同步,轴动还是机动,这是个问题

楼主(2025-09-23):
对于一些需要多轮行动的机器人,例如全地形或者沙地等场景,采用传统的四轮驱动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为此有些开发者将行走轮改为柔性履带结构,不过还有相当一部分设计者采用多轴多轮形式,完成所需的功能。如此一来,如何处理多轴、多轮之间的驱动协调性成了一个问题。
针对此种情况,通常采取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首先是采用单电机驱动,后续通过传动轴和差速齿轮进行同步驱动,不过这种结构虽能保证各个轮子的转速一致性,但却对于相当一部分的地形无法做到合理匹配。

其次是采用分区驱动方式,简单来讲就是将驱动轮进行归类,分别采用驱动电机进行控制,如此一来如何确保转速同步一致就是个问题,随之而来的是转速检测和协调就需要额外的电路进行。由于这种方式具有驱动能力强和协调性高的优点,常被一些要求较高的场景使用,不过成本和技术含量需要考虑。
最后一种是电路加液压系统驱动方式,不过该种形式多用于大型机器人系统中。

网友A:
在行走驱动同步中,轴动和机动各有特点。轴动通常指通过同一根轴或机械连接来驱动多个轮子,保证轮子转速一致,结构相对简单,但灵活性较差。机动则是每个轮子由独立的动力源驱动,可根据需要灵活调整转速和方向,适应复杂环境能力强,但成本和控制难度较高。

网友B(2025-11-05):
行走驱动同步选轴动还是机动,核心看应用场景需求。轴动依赖机械硬连接,同步精度高、响应快,但灵活性差,适合重载、固定轨迹场景(如机床)。机动靠电机独立控制 + 算法调节,布局灵活、适应变轨迹,但受软件和传感器精度影响,适合 AGV、机器人等需灵活移动的场景。需结合精度、灵活性、负载来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