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麦麦茶水间] 【每周分享】PID算法闭环控制-位置式

楼主(2025-09-23):
@21小跑堂、#申请原创

一、简介
1) 应用领域
        PID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过程控制中,比如:温度控制、流量控制、压力控制、飞行器的姿态、汽车控制、机械臂的位置控制等多个领域。

2) 概念
        PID控制器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过程控制的自动控制器,分别代表比例(proportional)、积分(integral)、微分(derivative),主要用于调节系统的输出,使反馈值与目标值更接近。

其中:

  • Kp 是比例系数,用于放大偏差信号。
  • Ki 是积分系数,用于消除稳态误差。
  • Kd 是微分系数,用于预测偏差的变化趋势,提前进行控制。‌
二、位置式PID

       PID初始化

      PID参数定义及控制输出

三、调参

Kp、Ki、Kd的作用。

P:增加快速性,过大会引起震荡和超调,P单独作用会一直有静态误差。

I:减少静态误差,过大会引起震荡。

D:减小超调,过大会使响应速度变慢。

(1)纯Kp调节(比例)

假设有一个高为10m的水桶需要灌满水,这里我们假设Kp=0.2(每次灌水量为剩余灌水量的0.2倍)。

第一次灌水:10×0.2, 剩余8(10-10×0.2)。

第二次灌水: 8×0.2, 剩余6.4(8-8×0.2)。

第三次灌水:6.4×0.2 ,剩余5.12。

  这里我们发现当我们设置Kp后,一直会慢慢接近目标值,但是***不会到达目标值,这也就是会一直有静态误差。当Kp设置过小时,消耗的时间也就会更多。这里我们可以适当的调大Kp,使得更快的接近目标值。但是当Kp大于某个定值时,就会出现抖动,如下,假设Kp=1.5。

则第一次灌水:10×1.5,剩余 -5。

第二次灌水:-5×1.5,剩余2.5(-5 - (-5×1.5))。

第三次灌水:2.5×1.5,剩余 -1.25。

所以,要根据实际适当调整p值,不要使得Kp过大,而出现抖动。

(2)Ki调节(积分)

  作用:积分时间用于解决系统的稳态误差问题,即系统无法完全到达期望值的情况。当存在稳态误差时,积分项会不断积累偏差,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作用于控制器的输出,直到系统到达期望状态为止。

  水桶例子:假设你在使用一个PID控制系统来控制一个水桶的水位。如果水桶的出水口略微大于水龙头的流量,那么水位就会慢慢下降,形成一个稳态偏差。积分时间就像是一个将稳态偏差中的水慢慢积累起来,直到水桶完全满了。如果积分时间设置得太大,可能会导致水桶溢出,而设置得太小则可能导致水桶***无法完全填满。

(3)Kd调节(微分)

  作用:微分时间用于减小系统的超调和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它通过监测偏差的变化速率来预测系统未来的行为,并相应地调整控制器的输出,以减少振荡和过冲现象。

  水桶例子:继续以水桶控制系统为例,微分时间就像是观察水流速度的变化。如果你突然关闭水龙头,但是水桶的水位仍然在上升,那么微分项会告诉你要逐渐减小输出,以避免水位超过期望值。如果微分时间设置得太大,可能会导致系统对外部干扰过于敏感,反而引起不稳定性;而设置得太小,则可能无法有效地抑制超调和振荡。

经典的PID控制算法分享,在代码的基础上增加自己对调参的过程分享和经验总结。

网友A:
PID我从Bilibili研究过代码和怎么调的视频,很认真的看啊,写啊,可是忘了,也没实际做两轮自平衡机器人,最近又想做了,因为有例程,在等驱动器,估计明天到货,如果没有项目,就研究这个。

网友B(2025-10-31):
引用 网友A:
PID我从Bilibili研究过代码和怎么调的视频,很认真的看啊,写啊,可是忘了,也没实际做两轮自平衡机器人, ...

PID确实需要实际调试的,这篇文章写的确实挺不错的,作为参考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ID确实需要实际调试的,这篇文章写的确实挺不错的,作为参考吧

网友C:
感谢楼主的详细解释,尤其是通过水桶的例子来说明Kp、Ki、Kd的作用,让我对PID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网友D:
如何调整D参数?是不是只嫩用PI调节?

网友E:
P主要决定快速性,影响准确性和稳定性;
I主要决定长期准确性,作用过强影响稳定性;
D主要决定提前预测,提高响应速度,但影响稳定性,不能太大。
------------------------------------------------------------------------------------------------
大部分简单的过程控制PI就足够了,针对不同的外扰,增加不同的策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