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G553 可以支持4路ad同步采样吗?

楼主(2025-09-23):
GD32G553可以支持4路ad同步采样吗?

网友A:
应该不可能是同步采样。

网友B:
看看GD32G553的手册,如果有4个ADC设备,那么应该就可以实现4路AD同步采样。比如GD32F4xx有3个ADC设备,可以实现两路或3路AD同步采样。我就是用了8路AD,实现类似于4路差分AD。每两路是同步采样,4个两路之间是顺序采样

网友C:
它的手册乱七八糟的。 牛头不对马嘴。

估计得问原厂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