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搭建电压源电流源

楼主(2025-09-23):
用三极管搭建一个恒流源和恒压源,两种情况下,三极管分别工作在什么区,都在放大区吗

网友A:
恒流源和恒压源都需要负反馈调整,三极管必须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好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B:
必须是放大区,Ic与Ib要保持线性关系。即:IC=beta*Ib。通过引入负反馈,控制Ib的变化实现输出电流的线性调节。既然工作在放大区,Vce>0.3V,所以三极管的封装选型要考虑热设计。

网友C:
那是必须的

网友D:
看具体什么电路了,你如果再弄个电感,塔个DC/DC电路,也可以工作在开关饱和区

为什么没有点赞选项

网友E:
如果用三极管搭的是线性电路,三极管工作于放大区。
如果用三极管搭的是开关电路,则主开关三极管工作于饱和或截止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