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每周分享】CW32L011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无霍尔测试

楼主(2025-09-2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有幸拿到了武汉芯源的CW32L011直流无刷电机驱动开发板。
产品参数:
主控MCU:CW32L011K8T6 LQFP32(7*7)
PCBA:7.4 * 11.6 cm 黑色沉金工艺
驱动能力:12~72V 800W MAX; 需要与电容\场效应管参数配合;大功率使用建议安装散热器;有配套铝合金外壳。
外接栅极驱动器FD6288驱动直流无刷电机。支持有感/无感方波/FOC驱动,可驱动400W以内的任何一款低压三相无刷直流电机。

电路板板正面为芯片等控制元件,背面为功率元件,将控制芯片(小信号)放在正面,功率元件(大功率)放在背面的布局方式,功率元件是主要的热源,这种布局非常有利于散热。将发热大户(功率元件)独立出来,防止它们的热量直接传导给对温度敏感的控制芯片(如MCU、精密运放),从而保证控制部分的性能和寿命。主要的发热元件提供了最短、最高效的散热路径

CW32L011就最小系统,包括电源输入,电源去耦/滤波电容,复位电路,时钟电路,程序下载与调试接口。可以实现换向,调速,开关使能等控制

栅极驱动器外围电路,栅极驱动器用的是FD6288T,这是一款专为高压、高速应用设计的三相半桥栅极驱动芯片,主要用于驱动MOSFET和IGBT,非常适合用于直流无刷电机控制。FD6288T集成了三个独立的半桥驱动电路,能够同时驱动三对高侧和低侧功率MOSFET或IGBT。它采用高低压兼容工艺,支持单芯片集成高侧和低侧驱动电路。FD6288T工作电压范围在5.0V 至 20V。输出电流1.5A(源电流)/-1.8A(灌电流)。输入逻辑兼容 3.3V 和 5V 系统。内置 VCC/VBS 欠压锁定(UVLO)保护。内置直通防止功能,避免高侧和低侧 MOSFET 同时导通。内置 200ns 死区时间,进一步防止直通。内置输入信号滤波功能,有效抑制噪声干扰。该栅极驱动器通过ABC三组共六个引脚引入CW32L011的PWM引脚,实现对电机的转速控制。

驱动FET及电压电流采样电路,FET选用意法半导体的STP75NF75,是一颗N沟道功率MOSFET,高达75V耐压、低导通电阻9.5mΩ、连续漏极电流最大80A,这种低导通电阻可有效减小大电流下的发热。为了更好散热采用TO220封装。该器件通过优化栅极电荷特性(典型值117nC @10V)与雪崩耐受能力,适配直流电机控制应用。下图中六个FET组成三个半桥。每个半桥各有一个10mΩ封装位2512的采样电阻,该电阻引入CW32L011的ADC采样引脚,监控每个半桥上的电流。

官方提供的测试例程有两个,分别是有霍尔传感器和无霍尔传感器的两个版本。手头上的电机是无传感器的3205。3205B无刷电机相比传统有刷电机,它更加耐用、噪音更低、效率更高。3205B表示电机的直径为32mm,厚度为5mm,非常适合小型四轴飞行器和稳定器的云台应用。它的转速高达每分钟几千转,能够快速响应云台和四轴飞行器的运动指令,确保系统的稳定性

拿到板卡的第一时间,就是写入程序,让电机转起来。
就是这个转起来的过程不是很顺利,开始想用StlinkV2,下载程序。但是一直失败,能够识别下载器,但是不能识别目标元件。
考虑到StlinkV2是优化过的,又用ST官方Nucleo开发板板载下载器测试,同样不能识别目标元件。

咨询厂家技术,该芯片推荐DAPlink下载器。又买了一个DAP下载器。到货后,连接目标板,出现同样的问题。

几经周折还是不能测试。各种测量都结束了,只能是主控芯片的问题了。
下单买了几片。
到货,吹掉,焊接,齐活

用stlink连接测试,同样找不到目标芯片。
用DAPlink连接测试,能识别芯片并下载程序。下载后,接入电机,通电后电机抖动三五下就停止了。
将CW32L011和FD6288全部点焊后,再次通电,电机终于正常转动了。

这个项目的图纸和代码,厂家已经开源。
图纸都已经看明白,代码看了个大概,还有几处细节没明白。

无刷电机的极对数可以在程序中修改对应的宏定义#define   MPolePairs  7

void MotorStartCheck(void)
{
        unsigned int dd=0;

        if(MOTORSTATE==STATEERROR)return;

        if(SetSpeed>0&&(GPIO_ReadPin(EN_GPIO_PORT,EN_GPIO_PIN)==GPIO_Pin_SET))
        {

                   for(dd=0;dd<100;dd++);
                         if(GPIO_ReadPin(EN_GPIO_PORT,EN_GPIO_PIN)==GPIO_Pin_SET)
                                                           SampleSpeed();
                         if(SetSpeed>0)
                                {

                                   if(GPIO_ReadPin(DR_GPIO_PORT,DR_GPIO_PIN)==GPIO_Pin_SET)//·½Ïò¶ÁÈ¡
                                                {
                                                                 for(dd=0;dd<500;dd++);
                                                                 if(GPIO_ReadPin(DR_GPIO_PORT,DR_GPIO_PIN)==GPIO_Pin_SET)
                                                                 { Dir=0;  }
                                                }
                                                else if(GPIO_ReadPin(DR_GPIO_PORT,DR_GPIO_PIN)==GPIO_Pin_RESET)
                                                {
                                                                 for(dd=0;dd<500;dd++);
                                                                 if(GPIO_ReadPin(DR_GPIO_PORT,DR_GPIO_PIN)==GPIO_Pin_RESET)
                                                                 { Dir=1;}
                                                }

               MOTORSTATE=STATESTARTDELAY;TargS1=0;TimeCountSTDelay=0;
                                }
}
}

void MotorStartOPEN(void)
{
        if(MOTORSTATE==STATEERROR)return;

          if(TImeUP<100)TImeUP=100;//100ms×îµÍ
                SpeedD=TImeUP/100; //Ôö¼Ó1%Õ¼¿Õ±ÈÐèÒªµÄʱ¼ä
          HALL_MOTOR_START();
                MOTORSTATE=STATERUNOPEN;
}

void MotorRunOPEN(void)
{
        if(MOTORSTATE==STATEERROR)return;
        if(SetSpeed==0)
        {
                MOTORSTATE=STATESTOP;
        }

        if(TimeCountPID>=SpeedD)
                        {
                          TimeCountPID=0;

                                if(TargS1<SetSpeed)
                                 {
                                         TargS1++;
                                         if(TargS1>=SetSpeed)TargS1=SetSpeed;
                                         OutPwmValue=TargS1*OnepercentPWM;
                                         UPPWM();
                           }
                                 else if(TargS1>SetSpeed)
                                 {
                                         TargS1=SetSpeed;
                                         OutPwmValue=TargS1*OnepercentPWM;
                                         UPPWM();
                           }
                        }
}

void MotorStop(void)
{
        if(MOTORSTATE==STATEERROR)return;
        Motor_Start_F=0;
        MOTOR_STOP0();

        if(SampleData[3]<180)  //·´µç¶¯ÊÆ´ïµ½Ðü¿ÕÖµ
        {
                                        RealS1=0;TimeCountTemp=0;Sta=0;
                                }

                if(RealS1==0||RealS==0)
      {
                                  TimeCountTemp=0;
                                  while(TimeCountTemp<500);
                                        Sta=0;
                                        MOTORSTATE=STATESTARTCHECK;
                        }
}

void MotorError(void)
{
        MOTOR_STOP0();
        Motor_Start_F=0;
        MOTORSTATE=STATEERROROVER;
}

void MotorErrorOver(void)
{
        unsigned char times=0;

        LEDOFF;TimeCountTemp=0;
        while(TimeCountTemp<200);
        while(1) //ָʾµÆÉÁ˸
        {
                if(times<ErrorCode)
                {
                        if(TimeCountTemp<200){LEDON;}
                  else if(TimeCountTemp<=400)//LED flashing
                        {
                                LEDOFF;
                        }
                  else if(TimeCountTemp>400)
                  {
                          if(times<ErrorCode)
                          {
                                 times++;TimeCountTemp=0;
                                 if(times>=ErrorCode);
                                 else LEDOFF;
                          }
             }
          }
                else if(TimeCountTemp<500);
                else {times=0;TimeCountTemp=0;}

                //if(ErrorCode==10)
                { //ÉϵçµçλÆ÷û¹éÁãʱ£¬ÐèÒª¼ì²âµçλÆ÷Êý¾Ý£¬¹éÁãÔòÇå¹ÊÕÏ£¬È»ºó¿ÉÒÔÆô¶¯µç»ú
                        SampleSpeed();
                        if(SetSpeed==0)
                        {
                                ErrorCode=0;LEDON;MOTORSTATE=STATWAITSTART;  break;
                        }
                }
        }
}

测试视频如下

测试中感觉不方便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1.在Keil中StLink下载器不能识别CW32L011。
2.接入12V时,DAPlink不能仿真程序。断掉12V,用DAPlink供电,可以仿真。

感谢大佬分享,申请原创文章需满足800字(不包含代码),您可以填充下内容后再次@跑堂进行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