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光耦这样用有那里错了吗

楼主(2025-09-23):
光耦这样用有那里错了吗,电路图如下;单片机输出信号组光耦 ,最后想得到24V脉冲信号 ,可是就是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啊??

R177太大了,没达到开通电流

网友A:
另外 你的输出  电阻分压看起来电平不对

网友B:
你去查一下此光耦的电流传输比CTR,R74、R239搞这么大,压降太大,有输出才怪。R74、R239去除不要!

网友C:
测下光耦VO脚高电平电压是多少

网友D:
VO 耐压不够击穿了。

赞成!

网友D:
xch
设计错误,多用了一个电阻。NPN 的基极,集电极串联电阻应当短接,改成发射极增加一个串联电阻。
高!

网友E:
8550驱动电路有点问题,在输出端接一个假负载看一下。如10KΩ负载

网友F:
规格书中Vo极限电压7V

网友G:
单片机输出信号最高多少伏?
如果单片机输出只有3V,电阻R177电阻有点大了

网友H:
8550三极管直接供24V到上面得不得行哦

网友I:
还要加一个NPN三极管才行

网友J:
关断输出悬浮,只有高电平

网友K:
这个电路没办法得到低电平,三极管***是导通状态。

网友L:
估计你的R71用错了

网友M: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