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DAC实现方案中,PWM和DAC外设的优缺点是啥

楼主(2025-09-23):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的选型,项目里面需要有一个可调参考电压,用于比较器的参考端口输入。常规的DAC即可满足设计要求。但这里就涉及到选型的问题了!
APM32F407系列,其全系列支持DAC外设,实现方便。我估计代码量也少,相对的调试工作应该也少;
APM32E103系列,可以使用PWM来间接实现DAC的功能。这样的优势就是MCU可以与其它产品复用,而且价格也有优势。
像DAC的模拟电路部分,我接触的比较少,所以,看似可以平替的两种实现方案,有什么区别?有哪些优劣势?

网友A:
一个是硬件实现,一个是硬件组合实现。
前者的硬件设计难度较低,后者 需要一定的硬件设计经验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