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用AD拼板异常现象?拼板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5-09-23):
按照教程操作出现异常现象????请大师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上传图片了。咋看不到???

网友A:
图片已经看到了,是板框不正常吗,PCB单板范围是绿色部分?

网友B:
使用Embedded Board array后再新的拼板PCB里显示的是原始PCB图的映射,在拼板里改不了原来PCB的,而且AD拼版完成之后,产生的拼板PCB文件是不能直接用来PCB生产,要把单板PCB文件和拼版PCB文件同时交给生产厂家,或者生产gerber和钻孔文件交给生产厂家。
原因也好理解,在pcb尺寸不改的情况下,单板PCB内容可以任意修改,在完成之后更新一下拼板PCB文件就行了.这样就避免出现只要单板PCB改动一个,拼版PCB就要改动n个的局面.工具的设计考虑比较周全了.

楼主:
这是要拼的板子

楼主:
拼板步骤,操作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Embedded Board array后再新的拼板PCB里显示的是原始PCB图的映射,在拼板里改不了原来PCB的,而且AD拼 ...

谢谢,高手的指点。还在琢磨中

楼主:
搞不懂,拼出来的怎么会变成绿色的啊

楼主:
拼出是绿色???!!!

网友C:
小板要先设置板框啊

网友D:
让PCB厂商帮着拼

网友E:
可以只记得画下示意图,让PCB板厂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板要先设置板框啊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只记得画下示意图,让PCB板厂拼

这个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