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使用Cube IDE为STM32F4制作桥接软件

楼主(2025-09-23):
用Cube IDE开发STM32F4芯片。我的STM32F4芯片通过Uart1连接到另一个芯片,若我想更新该芯片的固件。如何利用STM32F4作为桥接作用来更新这个芯片的固件?

网友A:
一言两语说不清楚,自己查资料吧

网友B:
这个就挺好,看你 两边通信什么,要同步就行。

网友B:
那就是下发更新指令了,要做BootLoader程序。

要定义一个很大的缓存中转数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挺好,看你 两边通信什么,要同步就行。

数据缓冲不好做的样子

网友C:
不需要很大缓存吧,就是接收对应指令后逐步接收,接收多少写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