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无法连接到网络。

楼主(2025-09-24):
我希望从STM32L4+系列处理器迁移到STM32U5系列。想要将使stm32cueide更新到最新版本。

我已卸载旧版本并清除了所有可能的目录,关闭了防火墙并移除了防病毒软件。我们使用的是Windows 7操作系统。

已按照https://wiki.st.com/stm32mpu/wiki/How_to_set_up_proxy_and_P2P_Ethernet_connection_with_STM32CubeIDE 在Window-->Preferences-->Network Connections中进行了相应的代理设置。

在Window-->Preferences-->STM32Cube-->Firmware updater中检查连接状态时,发现连接检查失败。由于需要网络连接下载资源库,我无法创建任何STM32项目。

在办公室的另一台计算机上,通过上述步骤可以正常连接。

网友A:
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B:
临时关闭防火墙与杀毒软件。

网友C:
检查系统时间与日期,错误的系统时间或日期可能导致SSL/TLS证书验证失败,从而影响网络连接。

网友D:
试试用离线模式加载固件包。

网友E:
可以手动下载并导入固件包到STM32CubeIDE。

网友F:
下载的STM32CubeIDE版本与Windows 7系统可能不兼容。

网友G:
可能需要更新系统补丁与驱动程序。

网友H:
系统不行啊,换成win10或者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