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IDE:如何避免丢失中间件代码更改USB

楼主(2025-09-24):
我计划修改在STM32CubeIDE中创建的项目使用的USB音频类,该项目使用了USB中间件库。我在设备配置工具中选择了所需的外设以及USB_DEVICE音频类,然后生成了代码。

在所有代码中,只要我将代码放在由/* USER CODE BEGIN */ / *USER CODE END */保护的适当位置,就可以进行修改。

但USB类没有这样的机制。因此,如果我修改或添加了一个函数,之后可能由于项目变更需要重新使用设备配置工具生成代码,但这样做会覆盖所有USB文件。

我的解决方法是找到并复制所有修改过的USB文件,将它们复制到安全的位置,生成代码后再将我的文件复制回来。这种方法既缓慢又容易出错。

有没有办法强制STM32CubeIDE避免“覆盖”中间件文件?

网友A:
完全隔离用户代码。

网友B:
考虑禁用CubeMX生成USB文件或自定义中间件层。

网友C:
少量修改的话用USER CODE区域保护自定义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