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如何使用地址而不是变量名配置SWV数据跟踪比较器?

楼主(2025-09-24):
当我使用变量名配置SWV数据跟踪比较器时,可以正常工作。但如果我使用其地址(从映射文件中提取,因此我知道它是正确的)而不是变量名,它就不起作用,也就是说SWV数据跟踪窗口中没有打印任何数据,且SWV跟踪日志也没有显示与此相关的任何活动。

对于这个示例,使用变量名是可以的,但在其他情况下,由于IDE无法解析变量地址,需要使用地址。

我目前使用的是v1.9.0版本,不知道之前的版本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A:
符号解析机制差异吧

网友B:
STM32CubeIDE v1.9.0基于GCC工具链,早期版本可能存在符号解析或SWV驱动的Bug。

网友C:
可以考虑用ITM发送数据。

网友D:
动态地址与静态映射保持一致。

网友E:
手动配置SWV跟踪,补充ITM和DWT初始化代码,明确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