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F003系列] CIU32F003F5U6的芯片KEIL软件仿真配置

楼主(2025-09-24):
华大的CIU32F003F5U6的芯片,请问在哪里找到对应 Dialog DLL 和 Parameter 参数的配置,是否支持KEIL软件示波器。

网友A:
KEIL软件示波器的话,CIU32F003F5U6芯片是支持的

网友B:
关于KEIL软件示波器的支持,CIU32F003F5U6芯片是支持KEIL软件示波器功能的

网友A:
关于KEIL软件示波器的支持,您需要查看华大半导体是否提供了相应的插件或库文件

网友C:
关于KEIL软件示波器的支持,您可以在KEIL的官方网站查看最新的软件更新日志

网友D(2025-10-24):
CIU32F003F5U6芯片是支持KEIL软件示波器的,你可以在KEIL软件的调试选项中找到并启用示波器功能。

网友E:
您可以在KEIL的调试选项中启用示波器功能,并根据需要配置通道和参数。